[照明] 聊一聊从小研究过的灯

楼主(2023-06-08):
关于松下球泡的冥想。
从小对光源感兴趣。最早的是喜欢白炽灯泡,小时候家里穷用的是白炽灯泡,当时是一个可调光的台灯最普通那种,调光器还很容易坏后来干脆不能调光了。使用的是上海的“沪”字灯泡,这个好像也是名牌产品了在当年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这个牌子的。还有一些亚字开头的品牌,亚明,亚丽,亚什么,我当时很疑惑直到现在也没理解为什么灯泡的名字都和亚这个字有关呢,是有什么源远么。当时了解到白炽灯的寿命大多数是1000小时,只有飞利浦的,欧司朗的做到1500小时,当时飞利浦还在用心造灯泡,灯泡上面的印记都很精美是一条河流上面有几个星星,灯泡的外观做的也很美观和普通灯泡梨形的壳体有着不同的观感。我印象里长寿命的会在外壳上写着:比普通灯泡寿命+50%,内部写着:家庭和类似场合普通照明用钨丝灯,包装盒侧面简单几笔简笔画勾勒出适合的使用场景,易读易理解。特有keywey卡锁设计并使用进口灯泥,确保稳固防止灯头脱落,他说的灯泥应该就是 粘接灯口用的那种很硬的防烫的胶水吧? 然后飞利浦的灯丝是双螺旋钨丝,确实肉眼可见的一圈一圈的和普通的钨丝不一样,我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寿命更长吧,防震性能更加优异?后来有新产品了是磨砂灯泡,他的磨砂我本来以为是毛玻璃,最后碎了一个之后我研究发现竟然是涂层在内部,薄薄的一层磨砂膜发出来的光确实柔和漂亮,比透明灯泡更加柔和了,后来做的越来越小了壳体,我想这就是省料的开端,后来有更小的叫球形装饰灯泡跟一个乒乓球那么大的一样,这种个头的现在好像还有,不过都是LED了,当时应该是装在吸顶灯里用的因为个头太大了会露出来不美观。当时最小的25瓦,大一点的有40瓦60瓦 100瓦的,40瓦的25瓦的用的最多,25有点暗尤其是磨砂类型的,40瓦的磨砂正好适合读书。 当时的白炽灯我印象里好像都没有用坏过,只因为用不坏我很烦躁给摔坏的不少。虽然只有1000小时寿命都没用坏过,那现在的LED灯更是几万小时寿命估计更难用坏。
当时上中学时候在一个老农机家属院居住,门口一个公共卫生间外墙有一个灯口,门岗老姨跟母亲是同学,我见她总是换灯泡,因为这个位置的灯泡是整夜照亮的,只要亮度和寿命,隔一段我看她换一换,这样看的话确实能用到白炽灯的寿终,但是个人用户用在台灯上用在家里还没遇到坏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台灯里用白炽灯频繁损坏的情况。
后来我们这里开了家比较大型的商场,照明产品有各种牌子的了,除了飞利浦我记得有欧司朗的,橙色白色包装的,也是规格相同的型号,看起来很不错做的也很细致的,当时一个灯泡我记得是2.5  3元左右,属实不便宜了吧,因为当时灯泡的普遍价格是1元1个。飞利浦卖两三倍的价格能买得起的也都是当时有一定水平水准的家庭了。还有TCL也生产过白炽灯泡,蓝色白色的盒子印象很深,寿命也标定1500小时品,好像当时长寿一点的灯泡都受限于本身材料只能做到1500小时么?当时还是T8荧光管时代,用的是飞利浦白色头的765荧光灯,这种直管形荧光灯寿命真的长啊,多年都用不坏一根灯管,家里当时用的就是这种灯管,松下也生产只是比较少,后来出了865,双头是绿颜色的飞利浦灯管,寿命长达15000小时我记得上面印刷的标记是这样的。一根灯管二十多元挺贵的。再后来上了飞利浦的节能灯,但是高达几十块钱的售价一般家庭好像用不起这样类型的灯,当时很抵触毕竟价格太贵了,电费没多贵0.56元一度,省钱这个道理没看的太远看不明白,所以大部分人选择飞利浦的低端产品。高端的自镇流荧光灯还是用不太起。
后来进入了LED时代,还是飞利浦打头进入的,那时候自镇流荧光灯还没有下市,并存的时代LED更贵,3瓦的都高达三四十我记得,说是新产品更节能,这样一来便觉得节能灯自镇流荧光灯也不贵了,大家开始竞相选购节能灯产品,现在的老房子里很多家还在用这种螺旋形的2U的节能灯产品一直没换因为寿命确实提升了好几倍,飞利浦当时紧压政策只做到6000小时寿命,那时候其他牌子的国产牌子的包括杂牌的都标8000小时,应该飞利浦这个比较靠谱吧。后面到了2008年有一项政策叫:绿照工程,可以申请节能灯补贴,我记得好几个家庭使用的规格8瓦的11瓦的18瓦的最多,寿命标称到10000小时了,做工也确实更扎实了,上面印有 绿照工程的标志。这一批质量很不错的节能灯好像各地市都有不同的品牌中标,我知道的有飞利浦,宇中高虹,萤火虫,欧司朗的部分直管灯,TCP美国强凌,都是很不错的牌子,现在不知道还有几家在活着,萤火虫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还有一些小众牌子是我后面才知道的,比如曼佳美照明,这个主要是出口企业生产的节能灯LED 等等出口到国外,质量做的非常好,带预热启动和芯片启动的节能灯光效非常高,用的材料也很好。但是奈何在国内不怎么遇到他的牌子的产品了。偶然买过他家的几个节能灯,做的真的很细致灯口是那种塑料外面镀了一层金属的,很结实,寿命10000打底,预热启动的节能灯是PTC的。筒灯之类的是芯片预热的。现在生产的LED 一个也非常昂贵。
    2023/06/08 上午不算太忙

网友A:
自(带)镇(流器)型荧光灯马上就要禁止生产销售了。大功率荧光灯管过两年也准备停产了。自镇型比灯管要短命一些。
大功率LED坏得比荧光灯白炽灯更快,因为LED更加怕热。
飞利浦灯管一般能超过6000小时才会坏,佛山照明的更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镇(流器)型荧光灯马上就要禁止生产销售了。大功率荧光灯管过两年也准备停产了。自镇型比灯管要短 ...

楼主长篇大论,辛苦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真的有点怀念那个时代。0几年的时候,白炽灯1块钱1个,感觉用好长时间都用不坏。偶尔坏一个再去小卖部花1元再买一个就好了。后来08~16年大量用节能灯和日光灯也是三四年才坏一个,甚至更久。18年之后led大量普及了,只要不是劣质产品感觉很难用坏。我甚至还有2010年左右生产的阻容降压电路配草帽灯珠的led灯在用,虽然它已经光衰色衰严重,但就是用不坏。

网友:
楼主对灯情有独钟确实如此现在孙伙计学习还在用调光白炽灯泡不用其它两类灯

网友B:
闲聊一下,其实刚解放那会儿,还有修灯泡的,没错,就是钨丝灯泡,烧了,可以回收去修,好像是匠人在灯泡玻璃壳上钻个眼,将新的钨丝穿进去,换掉烧断的钨丝,然后充入低压氮气,滴一滴烧熔的玻璃再密封起来,这种修过的灯泡寿命比原装稍短一点,价格便宜一点

网友:
四大绝活大家听说过么?
传说中的“焊雷管,旧灯泡,精修XX膜,火补XX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聊一下,其实刚解放那会儿,还有修灯泡的,没错,就是钨丝灯泡,烧了,可以回收去修,好像是匠人在灯泡玻 ...

长见识了,以前灯丝断了,我也搭过,不过都用不长

网友:
节能灯补贴那个时候买的节能灯,现在还在用呢。

网友:
节能灯节能吗

网友:
这种灯感觉没必要再修了。

网友:
荧光灯,白炽灯都已经淘汰啦!

网友:
往前看,led其实挺好。什么光谱都有

网友:
没接触过气体放电灯?

网友:
以前家在农村,家里照明用这种E27接口的灯很多。后来led灯泡出来的时候,我很惊讶于这种灯低功耗高亮度。那时很多是那种铝鳍片散热的半球灯,散热效果超好,我攒了好几个。有些拆开,把散热和灯板之间抹上硅胶。这种灯开一会散热就很烫,可见散热良好。后来逐渐那种通体塑料灯居多了,闷烧,短命,号称工程款。现在搬楼上了,家里照明都换吸顶灯了,这些球灯泡也就几个台灯还能用。

网友:
楼主适合写小说

网友:
写的太长了,没看完。卖给国外的灯有标准,卖给自己国内的有标准没人执行也没人查,按标准生产的成本太高,拼不过粗制滥造的,大家都喜欢买最便宜的不关心是不是达到国家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聊一下,其实刚解放那会儿,还有修灯泡的,没错,就是钨丝灯泡,烧了,可以回收去修,好像是匠人在灯泡玻 ...

还有修钨丝灯泡的?第一次听说到。

网友:
情怀

不过,白炽灯确实除了照明,还有很多其他用处,以及又一些其他不具备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