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单AX3000就搜到不推荐用AX3000的帖子

楼主(2023-06-08):
上次在这里看见中兴5400pro+的帖子,心中长草,怎奈囊中羞涩,犹豫再三下单买了一个AX3000巡天版。说也奇怪,下单前也搜过几次AX3000,可看到的都是说好的帖子。今天收到快递电话,无聊之中再搜,竟然首页出现了不推荐买AX3000的帖子。时机拿捏得如此精准,实在令人惊叹。

木已成舟,将就着用用吧。先测一下老的tplink842N的表现,留作对比:

现在是19:54. 再次回帖的时间,就是AX3000安装好了时间。看看需要多久。

网友A:
还是软路由用起来舒服

网友B:
一般用这些差不多的。所以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软路由用起来舒服

软路由是不是要独占一台电脑?

对比结果来了:

如果能长期稳定在这个状态,也对得起不足200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这些差不多的。所以不用纠结。

道理上说肯定是不该纠结的。但现实情况是总有忍不住的时候。断舍离的说法听说都有好几年了,可实际上自己的小窝快要摆不下一把椅子了。

网友C:
红米ac2100老毛子系统,有线千兆可以跑满,WiFi大约五六百

网友:
买了就用,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米ac2100老毛子系统,有线千兆可以跑满,WiFi大约五六百

AX的ODFMA特性多了解下吧,3202年了别再怀念MT7621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软路由是不是要独占一台电脑?

对比结果来了:

你这么点网速随便买个千兆路由器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米ac2100老毛子系统,有线千兆可以跑满,WiFi大约五六百

你这个老毛子不行,正常应该有线无线都能跑满千兆(950M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X的ODFMA特性多了解下吧,3202年了别再怀念MT7621了

OFDMA,先把名字搞对了再说吧,自己都,一知半解还劝别人。
这个功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而且,谁规定了MT7621就不能支持OFDMA了???

网友:
k2最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点网速随便买个千兆路由器都能用

嗯,这样的话没买5400就对了。2021年六月升级的300M宽带,整整两年后才换了路由,后悔换晚了。这两年不仅一直没有用上300M宽带,更要命的是原来的路由器还经常断网。

楼主:
要自己刷吗?刷过一次手机差点变砖,对刷机有心理阴影。

网友:
买了个360的ax3000  要求不高,使用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OFDMA,先把名字搞对了再说吧,自己都,一知半解还劝别人。
这个功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而且,谁规定 ...

经典语录了属于是:XX功能没什么卵用//没有XX又不是不能用//AC AX没区别,乐

你的7621当传家宝吧,千万别换掉 不然我都看不起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样的话没买5400就对了。2021年六月升级的300M宽带,整整两年后才换了路由,后悔换晚了。这两年不仅 ...

断网确实挺难受的。
不过没用上300M宽带我倒是觉得不太有所谓,按照我自己实际使用来说,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刷刷论坛、新闻、QQ、微信,偶尔看看视频。即使是刷视频的时候wifi实际使用速度也不到10M,所以100M还是300M完全没感觉。

网友:
其实要求不高,买ax1800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自己刷吗?刷过一次手机差点变砖,对刷机有心理阴影。

K2太老了,也是百兆的,别被人带歪了。
你既然已经买好了就用着吧,除非需要再次换,要不然就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了。
你要是按照垃圾佬的做法,30块钱买个二手MT7621的垃圾路由器,刷一下也不见得比你现在这个路由器差。但是显然你没玩过路由器刷机,刷机有风险,而且二手的东西本身买到是好的还是坏的也要看运气。所以没什么好比的。二手有二手香的地方,全新有全新的优势。现在你就好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典语录了属于是:XX功能没什么卵用//没有XX又不是不能用//AC AX没区别,乐

你的7621当传家宝吧,千万 ...

我当不当传家宝不关你的事,我也不需要你看得起。
至少我自己能编译固件,我也懂OFDMA这些技术,你会吗?连名字都搞不清楚,技术更别提了,就会瞎BB能让人看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