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玩具到手电动铆钉枪拆解:YATO YT-82955

楼主(2023-06-08):
新玩具出口的吧说明书好几国鸟语厚厚一本,都是钢齿轮挺重的,电池脚设计的比较好,原装可能是大艺之类的小插脚把下面的拿掉接一个牧田电池插脚就变成牧田款设计点赞。上面有计数空拉不计算按键应该是清零用的但是按了没用。M3M4M5铆钉都拉了没问题,以前买的一个铆钉枪没主控一直吃灰也没空改设计比较小巧

网友A:
多少米,便宜也备一个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多少钱?

网友:
看着还不错,多少米

网友:
这个看着还不错

网友:
塑料外壳厚实,金属零部件做工到位!

网友:
家里纱窗坏了,买了个手拉的铆钉枪,买来打了4个钉,其中2个是练手,2个是修窗,然后吃灰到现在

网友:
比手动的轻松很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便宜也备一个

小黄鱼的找便宜那家就行了

网友:
这个钉不大好,

网友:
小黄鱼上抢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