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什么电钻扭螺丝好用。麻烦大佬推荐下。。

楼主(2023-06-08):
家用。主要扭螺丝。极少钻孔。威克士wx242这类的不怎么喜欢。喜欢枪式的。看了一个视频。牧田hp001g蛮牛逼的。但是太贵了。麻烦推荐一款可以扭螺丝的。低档位扭矩有5nm-0.15nm左右的。越便宜的越好。谢谢。

网友A:
5nm一般都能做到 0.15nm就厉害了 没有这么小扭力的手电钻吧?

网友:
最大5nm,最小估计要1nm起步

网友:
德伟  600多吗,看到淘宝这个价。

网友:
主要是扭螺丝,那买一个电池,枪型和一字型之间变换的,噢,要带扭力环的。

需要钻孔极少,那六角柄的钻头,可以备几个就可以。

网友B:
博世GO2电动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5nm一般都能做到 0.15nm就厉害了 没有这么小扭力的手电钻吧?

我打算买手电钻然后改弹簧。

网友C:
好用和便宜有点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和便宜有点矛盾

我打算买个大有5262改弹簧。

网友D:
家用随便买一把就好啦!又不是天天在家里打螺丝,当然有钱的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随便买一把就好啦!又不是天天在家里打螺丝,当然有钱的另说。

刚好大有5262 有活动.打算买了改弹簧.

网友:
哇塞,那个牧田的是冲击钻啊,拧螺丝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你那么喜欢牧田hp001g,又不想花那么多钱,那就买牧田款好了,外形和电池都像牧田,就当牧田用好了。裸机才60多元,看你又能改弹簧啥的,能力不差,自己攒电池好了。不想攒电池,带电池的也仅百元出头。大有的就太贵了,不合适。

网友:
既要便宜又要好用,怎么可能?

网友:
看使用频率,如果不大的话,买插电的,工厂打螺丝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世GO2电动螺丝刀

楼主喜欢枪式的。我用的米沃奇M4D,还可以。松下的6225成色好的不多,7410比较贵

网友:
一步到位,工厂打螺丝的最好用

网友:
我买的牧田款到了,与图片一模一样。试了下。在一档用手抓夹头,中等用力可以捏停打滑,估计此时扭矩小于1牛米,觉得不用改弹簧也差不多了。

网友:
威克士WU130X吧,好用也不太贵

网友:
7410,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