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最简单的修理一个欧普op-mzy215+15ynhLED控制器

楼主(2023-06-08):
前段时间捡到一个欧普照明的LED灯,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一直没空修理,网上找了一下相关资料,这个是3.3V的稳压芯片坏了直接输出21V,导致遥控小板的芯片烧了,没有丝印型号,没有配件。家电维修论坛有一个帖子是用s4225变色控制芯片代替遥控小板,稍微有点复杂。我想也没有必要用变色的灯光,于是先用1117稳压替换坏的稳压器,直接用两个220欧的电阻,将遥控小板输出位的端口上拉到3.3V,通电测试双色灯正常点亮,至此简单修复了这个欧普照明灯。
这个灯
wechat_upload16862268656481c7b12dec9
驱动
wechat_upload16862268666481c7b28152b
驱动细节
wechat_upload16862268686481c7b44769e
wechat_upload16862268706481c7b61cbd1
wechat_upload16862268716481c7b7b0e24
wechat_upload16862268736481c7b9232f7
遥控小板
wechat_upload16862268746481c7ba8d6f9
wechat_upload16862268766481c7bc313fc
wechat_upload16862268776481c7bd9b7fe
网上说的维修方法
wechat_upload16862272956481c95f9ff9d
wechat_upload16862272976481c96166110
我的修改,3.3V稳压型号不对,只好罚站了,两个220电阻,直接点亮所有灯。
wechat_upload16862274426481c9f238e9e

网友:
两个220电阻,直接点亮所有灯

网友:
这个控制器元件满满的啊

网友:
这驱动板看着舒服,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不错,还算牌子货

网友:
这样一开灯,白光和黄光同时亮
就没有变色温的功能了

网友:
做工感觉话可以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驱动板不错,到底是牌子货

网友:
貌似我有这个小板,
之前修过一个同款驱动,故障是低压输出部分烧了,遥控小板工作正常

网友:
7533输入电压12V,太高了。

网友:
省了调光,也算是修好了,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A:
怎么焊点弄成这样,看来手工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焊点弄成这样,看来手工不行啊

按网上的几种方案都试过有问题,最后才想到最简方案,一试果然不错,由于多次拆卸,这几个焊盘都掉了,只能焊在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