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一个全液压转向机

楼主(2023-06-08):
全液压转向机,进口堆高机上的,故障是方向盘能一直转。开拆,先看看外观

网友A:
里面钢珠出问题了吧

网友B:
是车上的么?

楼主:
继续拆解,计量泵和转阀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钢珠出问题了吧

那个钢珠?

楼主:
计量泵分解,底部有驱动齿槽

楼主:
转阀分解,没看出来有明显的磨损和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车上的么?

集装箱堆高机,专属工程机械吧

网友:
这个是真不懂!

楼主:
转阀、回位弹簧钢片、油管接口

网友:
没想到,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