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怀旧系列:步步高电子词典BA717拆解留念

楼主(2023-06-08):
这个电子词典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用的,这一类步步高电子词典中不能下载RPG游戏,当时就是用来查单词的,虽然比较便宜,当时学英语查单词真的是方便了不少。
最近拿出来这个电子词典,重新上电开机发现屏幕上已经有很多竖纹,而且按键也不怎么灵敏了,用力按压的情况下,还会导致死机。
想着能不能自己给修复一下,就把它给拆解开了,整理了一番发现还是不行,屏幕上的竖纹和部分按键还是没有修复好,传上来发帖留作纪念把。

网友:
有纪念意义

网友:
当年的神器

网友: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这玩意儿就是垃圾了

手里也有两个

网友:
斑马纸不行了吧

网友:
儿子读初中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

网友:
顺便修好啊

网友: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屏幕

网友:
当年的使用的宝贝,能修好最好。

网友:
也有一个保留至今,04年当是4百多。但当时我只有300生活费

网友A:
这类的电子产品最大的弱点就是如此。时间久了自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的电子产品最大的弱点就是如此。时间久了自然坏

不知道更换排线是否可行,还没试过...

网友:
仔细清洗下,按键铜箔肯定是氧化了,屏幕一般都是斑马纸失效

网友:
修好了吗,手里也有一个,不开机

网友:
万物终有退休的时候

网友:
排线看起来肯定是不行了,更换一条类似的应该可以。按键主要看板上铜线部分氧化的清理,再就是按键导电橡胶应该有失效的了,可以用烟盒里的锡箔剪大小合适的一块粘上替换导电橡胶。我家遥控器就是导电橡胶不行,用锡箔纸粘上替换的,很好用。

网友:
斑马线老化了,这玩意斑马线用久了容易出显示屏问题,得拆换。

网友:
质量挺好的~换斑马纸,再传两代人

网友:
有时间的话直接用柔性排线一根根替换掉斑马纸,问题是没有这些个富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