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哥,降压模块有问。

楼主(2023-06-08):
这模块是输入6-14V,输出3.3V  8A电流。开始只是用12V输入用万能表测一下输出两端电压看是不是3.3V,结果发现和我以前测试的其它降压模块不一样,这个模块在几秒内输出电压都会跳动好几次,意思不是很稳定。原本测得3.34V,然后它会跳到3.33或者3.35 ,3.36这些。然后又会在3.34V停几秒十几秒又会跳动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奇。问一下商家。结果商家说是轻载省电技术,是正常现象。请问各位老哥,是真的每个模块的省电技术不一样吗?我最近真的购买了很多宽电压转3.3V的降压模块,基本上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遇到过输出3.38V的,会不会有些高呀?一般都是输出3.35V左右。

网友:
加个假负载再并表量

网友:
会不会是输出电容太小了!

网友:
把滤波电容加大点试试,还不行,那就是模块的问题了。我只见过模块的静耗电大,没见过不稳定的

网友:
会不会你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