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酷开故障 上部出现一条透明黑带

楼主(2023-06-08):
电视看着看着突然出现一透明黑带,大师们看看是什么情况?三条大排线拔了清洁还是一样。

楼主:
屏幕上部四分之一处

网友:
学习一下,上次拆机拆出了竖线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A:
应该是背光问题

网友:
逻辑板故障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少了一组灯条不亮了?

网友:
呃,换一台吧,反正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背光问题

上面如果有图像就是暗,才是背光的问题,这个感觉不是

网友:
有显示没背光,感觉还是背光条有问题

网友:
屏幕出问题了?

网友:
边板上的线 出问题了吧

网友:
逻辑板(屏边板)故障

网友:
Y轴有四个COF,刚好坏了一个,只能割耳朵了

网友B:
仔细看好像有图像,只是暗,怀疑是背光问题,值得修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图像什么的都正常,背光的话不会暗得那么整齐吧?把驱动板到逻辑板的那条排线断开,黑暗环境下屏幕亮度均匀(这时候屏幕应该没点亮但背光是亮的)。

网友:
15楼正解。我那台就是如此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好像有图像,只是暗,怀疑是背光问题,值得修

背光,不管是CCFL还是LED,都在一个空间内,坏了一个,亮度不可能分界这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