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SS1074-BSW2 一揽,又是一个量产不了的

楼主(2023-06-08):
主控:88SS1074-BSW2
颗粒ID:TH58TFG9UHLTA2D

闪存型号
TH58TFG9UHLTA2D

filter_2

闪存品牌
Toshiba/东芝

filter_3

闪存容量
64GB

filter_4

CE数量
2

filter_5

闪存ID
983C99A37A51

filter_6

闪存单元
TLC

filter_7

闪存制程

filter_8

闪存类型
NAND

filter_9

封装类型
TSOP48

filter_1

工作电压
VCC: 3.3V VCCQ:3.3/1.8V

filter_2

工作模式
同步模式

网友:
我也有一个,难搞

网友:
这种的我基本上都放弃

网友(2023-10-07):
同型号主控,不好弄

网友(2024-01-04):
目前还没找到 88SS1074 这款主控的开卡软件,同求啊

网友(2025-05-14):
目前还没找到 88SS1074 这款主控的开卡软件,同求啊 我也要找这个工具

网友:
马牌主控不好玩,对线要求太高了,有的要用JM577、JM578、ASM1153主控的的开卡器或者sataa转接线,88nv1120要用只能用JM566、INIK-1618L(USB 2.0)主控开卡器或者sataa转接线,太多了,难玩,量产工具固件又少,还倒不如把颗粒拆了,移植到2258上面去。

网友:
看到马牌就等于看到三星闪迪,直接拆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