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COLORFUL固态盘算杂牌硬盘么?

楼主(2023-06-09):
这种盘拿来存视频,一般能坚持多久

网友:
任何电子设备的使用寿命都看使用方法和运气,只是杂牌的寿命与运气关系更大

网友:
七彩虹在二线还行吧,,不算很烂也没多好

网友:
这种盘纯粹是运气,同一型号的硬盘,里头用的颗粒和主控竟然不一样

网友A:
凄惨红,算二线品牌吧。这种东西也没有绝对的靠谱,就算三星intel啥的原厂也会有掉盘的,看数据重不重要咯

网友:
这是七彩虹,主业造显卡的

网友:
这种盘纯粹是运气

网友:
拆开来看什么主控颗粒就知道了。

网友:
这些牌子,都早期很良心,后期就摆烂的……
完全看运气。
早期七彩虹还是正片,后面就各种拆机片,降级打磨片之类的。

网友:
凄惨红还真不能称为杂牌。至少排2,3线

网友:
贴牌而已和杂牌军没区别

网友:
什么东西  就拍个外壳 能说明什么

网友:
就是同一批量产的产品,都要靠运气

网友B:
不算杂牌,但是一个型号也有不同主控和闪存的,不管性能怎么样,比山寨的黑片回收片强,心理上好受一点

网友:
存视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机械硬盘吧,哪怕买个二手的。

网友C:
这个牌子的颗粒基本上还都说得过去,,比联想和台电用的颗粒质量筛选更严格,直接开成slc,,冷数据至少20年以上。稳定性寿命秒杀任何大牌,,就是在写入时连续断电1万次都没有问题。只要是2258xt2259xt主控的都可以改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凄惨红,算二线品牌吧。这种东西也没有绝对的靠谱,就算三星intel啥的原厂也会有掉盘的,看数据重不重要咯 ...

如果写入量很小,每天300MB左右,80G的七彩虹固态盘是不是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的颗粒基本上还都说得过去,,比联想和台电用的颗粒质量筛选更严格,直接开成slc,,冷数据至少20年以 ...

看固态盘用的什么主控,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杂牌,但是一个型号也有不同主控和闪存的,不管性能怎么样,比山寨的黑片回收片强,心理上好受一点 ...

怎么知道固态盘用的是否黑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