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排插

楼主(2023-06-09):
闲着没事干,做两个排插,买的不放心必竟现在的排插没几个实标的,同等带漏电保护器的也就那几个品牌还是PDU排插多,PDU也不差但价格也不低。
三芯1.5平方4.5米插头线,漏电保护器,模数化插座
1.5平方Ⅹ5A=7.5AⅩ220V=1650w
但这根线实测12小时12A电流线没有发热温度与室温一致,插头处温度在40度以下为了安全空开漏保选C10,全套器件选天正的,感觉天正比正泰的好点。布线还是差了点。
整个下来成本在98元
电箱16+漏保25+线材28+模数插座23+防尘塞6
装到最后忘了个大问题,买模数插座时买错了,应管要买带安全门的。还好是在外一个人用没有小孩子。

网友:
好是好,用着放心,就是太大了点

网友:
做得非常好,这个适合户外,工地,工厂用,家里用有点大,

网友:
确实大、重了点。

网友:
你这排插好是好,就是太大占地方。买的排插并没有哪的不好哇

网友A:
成本有些高啊!

网友B:
太大了,不适合家用。

网友:
这个排插质量应该是没问题了,但是个头和重量大了点

网友:
模块化的组合,安全实用

网友:
体积大干活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不适合家用。

不行吧!9位的电箱大了点,6位的就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有些高啊!

4.5米PDU排插带漏保的6位插座168元,感觉自己做的便宜一点

网友:
加上功率插座,
及维修灯插座,
就更完美了。

网友C:
排插最容易出的问题是线与排插的那个地方。漏电保护最好是弄在插头那里。我弄过一个,用热水器那种,带漏保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插最容易出的问题是线与排插的那个地方。漏电保护最好是弄在插头那里。我弄过一个,用热水器那种,带漏保 ...

是的,线和扦片连接处有电阻,热水器那个漏保漏电电流不灵敏,我试过好多品牌的都是超30MA才跳

网友:
6位PDU无线插座带保护门正泰DZ267漏保才100块不到,体积只有三分之一。
排插的接线要么是焊接要么是螺丝端子。空开接线进两线,按国标来说应该相同线径,或者更好的方法是压接端子。

网友:
这那里是排插啊,明明是配电箱嘛。

网友:
大小是个问题

网友:
安全裕度选的好大。可靠呀

这种模块插座质量如何?总感觉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