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现在不知道一个电池他具体还剩多少电量都是估计估算的对吗 ?

楼主(2023-06-09):
人类现在不知道一个电池他具体还剩多少电量都是估计估算的对吗 ?

网友:
同类电池可测试。

网友:
人类知道有库仑计这种计量工具!

网友A:
怎么没有,好点的电池上都有电量指示啊,手机上也有啊

网友:
知道还是知不道

网友B:
库仑计是相对精确的

网友C:
打个比方 你想知道一个不规则瓶子里还有多少水  有什么方法? 1:看瓶子刻度?(这就类似锂电池电量计,如:库仑计之类);2:倒量筒了测?(类似锂电池的容量检测仪)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个比方 你想知道一个不规则瓶子里还有多少水  有什么方法? 1:看瓶子刻度?(这就类似锂电池电量计,如 ...

瓶子和电池还不一样,瓶子每一次容量都是相同的,多测试几次就能知道,而且灌进去多少水就能倒出多少水。
电池每一次容量都不相同,而且充放电电流、温度都影响到容量,所以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精确得到剩余电量,就像无法知道人还有多少寿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库仑计是相对精确的

什么都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是相对的,哈哈。什么都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是相对的,哈哈。什么都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是相对的,哈哈。

网友:
没有绝对的

网友:
库仑计了解一下,苹果10年前就开始用了,相对准确,但是对电池内阻大的防控却相对滞后很多。

网友:
库仑计能测出来用了多少,但是剩下多少是靠猜,用上次的数据猜这次的数据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电池里含有多少可释放的电子?但实际上粒子没办法无损测量,这个像不像唯物和唯心?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网友D:
直接上称,充满称一下,没电再称一下,得出来的重量就是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好点的电池上都有电量指示啊,手机上也有啊

我是说这个是根据电压显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称,充满称一下,没电再称一下,得出来的重量就是电量了。

说实话,要较真的话听说充满电真的会沉一点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个是根据电压显示的吗?

高级的带有管理电路的是库伦显示,低级的电池包那种是电压显示

网友:
电池内部化学反应, 人类怎么能看?

网友:
有的电池内阻变大了,测量电池的空载电压不准确,要测量电池连接负载以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