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有电源电流能超过标写的数值持续输出一段时间,有的则不行,过...

楼主(2023-06-09):
我发现有电源电流能超过标写的数值持续输出一段时间,有的则不行,过了就断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涉及电源设计时又多少冗余而定!

网友:
过流保护吧

网友A:
我能吃一碗饭不代表真的只能吃一碗饭!

网友:
设计时一般都会有容量冗余吧

网友:
大厂电源通常都有较大冗余设计,你拿个山寨电源测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现在的开关电源限流电阻设置的过小,导致在(集成或者外置)MOS以及那个高频变压器温度低的时候还有输出,等那些器件温度高了(可能是磁饱和),输出能力不足,然后可能打嗝或者限流保护。抛砖引玉,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B:
不管什么电源设计的时候都有冗余功率,就算带电流检测,一般也会多给点。

区别就是能多给多少。

杂牌的会直接往高了说,比如电源用的芯片厂家资料是18W,杂牌电源就会标18W,这时候的冗余就靠IC的厂家留的量了,一般会超过20W的短时间超载。

好一点的厂家,会拿18W的芯片做15W的电源,甚至12W的。

而一些大品牌的电源,至少留10~20%的功率余量,一些特殊场合,可能实际功率会翻倍。

网友:
好些笔记本或办公设备的电源  用负载器测试冗余很大  甚至有的电流翻倍  按标示数据可以长期满载工作而不坏  也有小马拉大车的设计  只能短时间工作在额定参数  曾经买了几个24v3a的电源板拿来改装T12  结果满负载测试温度高得吓人。

网友:
一般电源在功率管上串取样电阻,电流大了就会保护,这个取不取样,设置多少完全取决于设计者的意图。我买过同一个厂两个规格相同的电源,都是12V10A的,批次不同,电路板看上去是完全一样的,区别是一个有个明显的镍铬丝电阻,上面有调整电阻值的沟痕,一个直接就是跳线短路的。实测直接短路的能输出更大的电流,有电阻的那个超过10A就保护

网友:
元器件都是有个性的,不完全是一个样。电流比标写的大,是你的福气

网友:
有些电源设计了过流保护,到保护点就会保护,有些没得保护直接拉低电压,有些设计过流点高可以超过标示电流而不保护且正常输出。就看厂家怎么设计了,大部分的正规电源一般都有一些冗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能吃一碗饭不代表真的只能吃一碗饭!

有一些帐号,每天会问特别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这种是随便水帖混M币的,建议留心一下这类帐号不要回复这类帖子: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me&from=space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me&from=space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me&from=spa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电源设计的时候都有冗余功率,就算带电流检测,一般也会多给点。

区别就是能多给多少。

感觉这位楼主说的很全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帐号,每天会问特别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这种是随便水帖混M币的,建议留心一下 ...

回复完就看出来了,后悔也晚了!

网友:
电源都有最大功率与额定功率的,有的厂家标的是额定功率,有的标的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帐号,每天会问特别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这种是随便水帖混M币的,建议留心一下 ...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百度又不一定好使,没那么通俗易懂,不如问大家了,有时候百度也没有还得找人问,干嘛老来捣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完就看出来了,后悔也晚了!

你还真被他带着跑了(改观了) ,这个人老给我扣帽子, 明明人家别人没这么想,他硬要这么想别人

网友:
这是一款DELL电脑的开关电源,12V输出分ab两路,12Va额定电流17A,峰值电流能达到18A,但是持续时间小于1秒

网友:
电压保护模式不同,有恒流模式和关断模式,横流模式就是过载后点压会维持最大电流,电压下降,有的电源就会出现打嗝的状态,关断模式就是一旦过流电源立即关断输出电压为零,只能断电才能重新红做。从事于来说我更喜欢恒流或打嗝方式的保护,因为有的负载带有电容,充放电会造成电源瞬时过载,关断型的就无法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