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不开机卡HUAWEI界面-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6-09):
华为P30不开机,一直卡HUAWEI LOGO界面,通病故障---大部分都是因为鸿蒙系统相对安卓系统更热而引起CPU工作时高热产生焊点虚了!

拆下主板上手术台,准备直接干CPU

三星手机厂的朋友送了个工厂用的金属挡片,避免高温使UFS(字库)芯片爆锡短路

旋风枪JZR7700A拆下海力士8G运存

再拆下CPU

合个影(CPU焊盘拖焊了下,好黑哟)

运存(俗称上盖)先刮胶

植好183度的含银锡

麒麟980 CPU顶面(焊DDR)除胶

CPU底面除胶

除完胶后清洗,植锡,用的隔离钢网,所以看起来锡球大小不均匀

主板CPU焊盘除胶后用吸锡带拖平,并清洗干净

准备焊接

先焊CPU,这里我用的是阿尔法焊油

显微镜下的样子

再焊上DDR运存

看看焊好的主板,焊接后要用洗板水清洗干净,需要用万用表测试CPU相关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无短路或阻值异常

屏蔽罩重打上新的导热硅脂

装好屏蔽罩

用测试屏及电池连接好主板开机,不卡HUAWEI界面了,此界面点“重新启动”即可

顺利进入桌面

完美修复不开机,凌晨太晚后面再装机了

END

网友:
CPU和运存叠焊,很考技术!

网友:
技术好真专业。

网友:
这手艺嘎嘎香,看来我不适合干这个,EMMC改u盘的BGA我都焊不好

网友A:
我也有一个p30是这个毛病,没有这么好的手艺,直接不拆运存用热风枪加热有没有几率治好?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见过2台P6开机卡死的,可能一样的毛病

网友:
厉害了,修手机的吧  ,厉害了,修手机的吧  ,厉害了,修手机的吧  ,

网友:
真是高手,技术真好!

网友: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网友:
从升鸿蒙2.0开始卡,到3.0后手机动不动都变暖手宝,很想变换原来的安卓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p30是这个毛病,没有这么好的手艺,直接不拆运存用热风枪加热有没有几率治好? ...

只用风枪加热 90%的几率会治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用风枪加热 90%的几率会治好

带胶的 90%  几率会不好.

网友:
专业的人士,用专业的工具干专业的活,爱好者就看看好了,时候大了再点个赞,千万不要去实践。

网友:
能不能顺便换一下运存?

网友:
这个机子还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刮胶如果手残了一点,有没有可能把绝缘漆刮掉而导致焊点连锡?

网友:
看着都有点晕!好技术!

网友:
CPU底部貌似有颗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