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单节电池的燃气灶使用磷酸铁锂会坏吗?

楼主(2023-06-09):
前段时间装修房,亲戚送了个燃气灶,看了看是单节一号电池的,我手里有个双体磷酸铁锂电池,由于磷酸铁锂电池可充电复用,我想拆开装上去,但我知道干电池空载电压1.65v,磷酸铁锂电池满电按3.35-3.4v算吧,高了一倍,能直接用吗?还是必须串联两个硅管?

网友:
试试才知道。

网友:
没必要换铁锂电池,1号电池的容量挺大的,用一年没问题。

网友:
接个65E9降压

网友:
我试过18650,能用, 但考虑风险,串联了 4支二极管

网友:
XC6206降压芯片1.5V, 丝印65E9

网友:
串二极管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还可以防止电池放反损坏设备。

网友:
感觉没这个必要,改起来麻烦,1接电池的建议用好的镍氢电池加一号电池转换筒

网友:
完全没必要,这种电池用在燃气灶上基本上能用一、二年都可以,这种大号的干电池也便宜,省去了对充电电池维护充电的麻烦,所以换上这种磷酸铁锂并没有什么优势,而且也没人敢肯定地说用一节磷酸铁锂不会有问题,电压超出了50%以上,反而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如真想那么干,只有你自已试过才知道,那么就两种结果,坏或不坏的概率各为50%。为一个没必要去试的问题去试也就不值得了。

网友:
我家那个灶,一节一号电池用了六年多,我觉得真没必要上锂电。

网友:
家里的灶用两节一号电池共3V的,手里有多余的锂电池闲置,并上两颗3000ma来用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电压不合,最好不改

网友:
电压不符,最好不要代换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串联两个二极管可以用。

网友:
3V的直接上锂电没问题,1.5V的理论上问题不大,好多点火器1.5V/3V通用也便宜,没什么高科技

网友:
可以用,升压电路没问题。用转接筒最省事。

网友A:
这些回帖的没有一个有用的

亲身实验,1.5V直接换铁锂,打火超猛,半年后报废,直接换了煤气灶

网友:
能用几年这么久的话完全没必要换充电电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回帖的没有一个有用的

亲身实验,1.5V直接换铁锂,打火超猛,半年后报废,直接换了煤气灶 ...

亏大啦!亏大啦!亏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