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平衡充…

楼主(2023-06-09):
路边捡到的,应该是玩具车还是什么的充电器…垃圾…

网友:
玩具充电器。

网友:
USB锂电专用充电器。3.7Vx2   400ma 功率小了点。

网友:
我儿子的美嘉欣玩具车用的就是这样的充电器

网友:
这是单路充

网友:
假的平衡充

网友:
玩具上的充电器

网友:
USB只能充单锂吧,除非升压。

网友:
她是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感觉原件好少哟。。。

  一看就像山寨货

网友:
看不清四根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
看不清楚接线

网友:
充电IC是4054?小孩子的电动玩具标配充电器

网友:
这个不是平衡充,我儿子玩具汽车配的就是这个,看到电池和玩具汽车的结构你就知道了,这是并联充电,串联放电,两节电池是靠玩具汽车上的插头跳线变为串联的

网友:
这个还好有四芯,我家的貌似都是两芯的

网友:
平衡充?你怎么看出来是平衡充的呢

网友:
高科技平衡充

网友:
这个原理是不是轮巡给两个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