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款2S 电调 怎么接线舵机测试

楼主(2023-06-09):
(图片)

网友:
卖家一般都有使用说明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舵机就是个无刷电机吧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学习期待大神

网友:
白的是信号红是正黑是负

网友:
电调接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5-05-20):
白色信号线、红黑分别正负极  接GND那个三层接线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