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养生壶;通电时滋啦滋啦响,这样的故障算最简单了

楼主(2023-06-09):
老友说电水壶有毛病了

网友:
是端子脱焊,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电子元器件最怕就是温度高。。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电源接线端烧坏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解决了么,端子重新做就好了么

网友:
虚焊?焊盘居然还能用啊

网友:
虚接,打火,已经烧黑了。

网友:
这就是故意的,不然总不坏谁买新的?

网友:
美的电磁炉也是这种通病

网友:
打火发热烧黑了,板子都有碳化

网友:
老友是不是又要请你喝酒

网友:
俺们国人真会取名字,养生壶,

网友:
可能是故意的,去年一个电水壶也是烧水时吱吱响,拆开看也是这接插件插了不到一半,是松的

网友:
温度高的板都碳化了,直接焊接触最好!

网友:
有可能是水湿气引起的。

网友:
这样简单的故障,遇到杨总这样的高手!

网友:
这感觉是冷压没压牢导致的压接位置接触不好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