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东芝TH58TEG9D2HBA89改参数上SM3268

楼主(2023-06-09):
手头有俩TH58TEG9D2HBA89,上903一直提示坏块过多,无奈准备上3268试一试,结果发现3268压根没这个颗粒的参数,于是尝试自行添加参数看看能不能量产,结果成功。

附上参数(小超了一点)
UFD_ALL_DBF:
@ 98 3A A5 82 7A D7 3D 10 03 C1 81 06 19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0E 21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Toshiba TH58TEG9D2HBA89 M0903 19nm MLC// Type A
UFD_ALL_DBF:

//---
FLASH_983AA5827AD7_DisableCardModeFW=1

跳线 sb10和r43,跑圈能过,有点发烫。

网友:
试试3267速度是不是快些

网友:
俺不会改,一长串数字不知道意思

网友A:
上3281,快些,而且有4K

网友:
老制程颗粒耗电,跑圈发热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3281,快些,而且有4K

回头试一试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2023-07-18):
同一款颗粒,同样的问题,正在按楼主的方法摸索中

网友B(2023-08-18):
这个颗粒跳R44 1.8v识别不了吗,还是跳R43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跳R44 1.8v识别不了吗,还是跳R43才稳定,

当然是R43稳定

网友:
这鬼颗粒上903速度可以,上3281或者3267系列的都才三四十的速度也就顶着2.0满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