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什么超薄的开牙工具吗?开紧贴地面的铁水管牙口。

楼主(2023-06-09):
水管被水泥浇在了地面下,只想开凿露出个头,把烂的去掉(很大概率都是烂在丝牙口附近,开牙后没做好防腐烂穿了)。这样可以尽可能少破坏地面,可开凿面少,只露出水管少部份又贴着地面不好开牙,有啥好办法在这个水管接上头吗?直接是靠螺母挤压橡胶圈密封担心不耐久。各位有啥好办法直接跟没牙的断水管接上头吗?或者有啥很薄的开牙器吗(因为水管紧贴着地面,开凿露铁管头短不好开牙)。

网友A:
不好开牙的那段可采用PPR管替代,如没有热熔接工具,也可以免熔接的套件和接口,完美对接铁管

网友:
直接敲一圈,再热熔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说。

网友B:
铁水管,螺纹不行的话,管子也七七八八甚至更糟,根本套不上牙。
真想套牙,自制板牙架吧

网友:
网上有板牙,也可以内穿细的ppr,一劳永逸。水流量不会小太多,铁管用久了内径会生锈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开牙的那段可采用PPR管替代,如没有热熔接工具,也可以免熔接的套件和接口,完美对接铁管 ...

具体是咋样的,给个提示或购买链接好吗。我再搜搜不知是否能找到你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水管,螺纹不行的话,管子也七七八八甚至更糟,根本套不上牙。
真想套牙,自制板牙架吧 ...

感觉应该还行,螺纹有丝的镀锌被破坏水泥又没浇严实所以生锈烂了,水管没开牙水泥浇实的那部份不会烂的。至于管子内壁因为水使用量大,一直在通水,估计不会烂或都锈蚀不大。只想能把把烂穿的螺口锯掉接上新管将就能用。全换难度太大了,要破坏整个地面及地砖。

只想有个薄点的贴着地面能开牙的工具或者有个牢靠的快速直接。请坛友们帮忙给点知道的信息或方法。

网友:
焊接行不行?

楼主:
这不行,而且白铁水管下半圈接近贴着地面多孔板不好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行,而且白铁水管下半圈接近贴着地面多孔板不好焊。

不用电焊,用喷火枪加焊锡呢?
最近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老外用的水管全是铜的,就是拿焊锡来对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还行,螺纹有丝的镀锌被破坏水泥又没浇严实所以生锈烂了,水管没开牙水泥浇实的那部份不会烂的。 ...

有圆板牙,四分的圆板牙外径45毫米,六分的外径55毫米。
圆板牙自己做个板牙套,长一些,圆板牙就可以贴着墙面了。
如果外边管子太短,可以用水钻打一个和水管同心略大的孔,钻个两三公分深,这样光剔除水管周围的一圈墙面,再套牙。
套牙之前想好了,可别切了更麻爪。如果一定要切,别一下子把螺纹切完了,剩点,板牙顺着原螺纹开始套,再把不好的螺纹切完,如果不够长再套一点就够了。
再重复一遍,切之前,做好决定,一旦切了,管子不好了,就只能砸墙了。切割重新套丝是最后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圆板牙,四分的圆板牙外径45毫米,六分的外径55毫米。
圆板牙自己做个板牙套,长一些,圆板牙就可以贴 ...

谢谢,你的见意很有参考价值,有警示得很好,我会注意。

我的水管是贴着地面装的(农村老楼房2003年建的,地面就是多孔板),然后在地面上再浇水泥找平(水泥浇好盖过四分水管一两厘米)。所以这个套牙的扳手还挺难做的,这个扳手还需要用个棘轮,不然扳手绕不了圈。

网友D:
找一段合适的圆管,一端固定板牙,另一端钻四至六个孔,两两相对,用圆铁棒插入孔中做扳手,怼墙了就抽出来插入其它的孔,再拧,可以攻牙的。

但问题是攻牙时力度很大的,你这露出地面的牙都烂了,地下的接头的牙又能有多好呢?攻牙时的力度足以拧坏地下接头的牙,即便是新牙接头都承受不了攻牙的力度。

还是用橡胶密封的活接头更靠谱点,那接头有个好名字:哈夫接,就哈子都会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电焊,用喷火枪加焊锡呢?
最近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老外用的水管全是铜的,就是拿焊锡来对接的。 ...

铁管可能不好焊,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段合适的圆管,一端固定板牙,另一端钻四至六个孔,两两相对,用圆铁棒插入孔中做扳手,怼墙了就抽出来 ...

总算明白哈夫节是这个意思。但淘宝上搜到的哈夫节很多是两片合在一起的快修节。不锈钢的好贵呀用不起,四分都要65元一个。买了国标做工好点的铸铁20一个。看来简单点就哈夫节,就是不知是否耐久,毕竟橡胶挤压防漏的。牢靠点就重新做丝牙。难呀。

网友:
一处烂,处处烂。没必要,换管吧

网友:
埋在地下的铁管用久会锈断,想其它的办法吧。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说啥,但从实际维修经验来看,还是建议大拆换管,原因14楼有说的,大致判断底下水管起码有一段(1-3CM,也就是距离漏水点这么长的铁管,其管壁一般也会很薄)也不行了,受不了攻牙的扭矩,当然只是建议,具体按照你的实际条件处理

网友:
轻型绞板,板牙反过来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