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啤酒盖一点牙膏,路由器散热0成本改造

楼主(2023-06-09):
今天发现路由器网络时好时坏 。一番检查拆开发现是过热导致。只给改散热,0成本改造,一个啤酒盖一点牙膏。主要是手里没有材料和为这破路由器改造花大成吧。

楼主:
热传递三种方式,我选择热传导 加大散热面  原先只有路由器的处理器暴露空间散热 现在传递给啤酒盖一起加大散热面。

楼主:
这有点弊端感觉中间的卫生纸会弄巧成拙。

网友A:
牙膏一定要用含薄荷的,这样散热效果好。

网友:
在这熬龟苓膏啊

网友B:
我以为中间是牙膏呢,居然是纸

网友C:
这样弄有效果吗。

网友D:
怎么算是0成本呢? 啤酒盖是捡到的? 牙膏不是买的?

网友E:
给个凉席,又加了层棉被,意义何在?

网友F:
这样弄的效果能感觉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膏一定要用含薄荷的,这样散热效果好。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膏一定要用含薄荷的,这样散热效果好。

这我就不懂了,只知道想让两物更贴合在一起。

网友:
加大散热面积, 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算是0成本呢? 啤酒盖是捡到的? 牙膏不是买的?

还得是你 你个老六,我应该从石期时代开始手撸,家里的桌椅板凳水电油盐都间接贡献了也应该加上。(*手动滑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弄有效果吗。

是的有效果,比原先好多了。亲测。若你的处理器是“火龙”建议还是加散热器吧。我的这个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凉席,又加了层棉被,意义何在?

当时没考虑全只想好固定,外面就那透明胶布缠紧就是。严谨来讲这是“铁包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弄的效果能感觉出来吗?

是的,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中间是牙膏呢,居然是纸

哈哈哈,是的。当时就想方便固定。本来开始想用一个小弹簧顶着啤酒盖。后面想何必这么复杂。

网友:
瓶盖增大散热面积我能懂,牙膏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路由还可以用?真是省,,

那15批号,在15年左右的都是低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