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Supermicro H12SSL-I IPMI 高级许可证激活

楼主(2023-06-09):
RT, 因本人需要组 AIO SERVER 故在网络上翻箱倒柜找到此激活方法

首先,准备一个 IPMICFG 工具
下载链接: Server Management Software Resources | Support (supermicro.org.cn)
下载后解压,里面包含不同平台的工具
登录进 ipmi 网页后台查看当前 bmc 的 mac 地址并备份好(拿个记事本记下存起来)
Windows上使用需要管理员权限运行,其他平台应该也类似
然后输入
IPMICFG-Win.exe -a 3C:EC:EF:72:FC:46
来更换 bmc 的 mac 地址
然后等待 bmc 重启后登录进后台,上传下面的授权文件就激活了。

网友A(2023-11-21):
网上有算号器,不需要改mac,毕竟如果多台服务器在一个网段,改mac不是好主意。

比如 3C:EC:EF:72:FC:46 这个地址
那么如下
ee12-ce4f-6467-d4db-7f54-8a0d

网友:
激活后显示什么?功能选项有增加吗?谢谢
我似乎在没激活的状态下,也能通过它升级BIOS,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另外我升级了BIOS后,比如新版是2.7,但在BMC管理里面还是显示的最早的2.1,只有在开启进入BIOS中才看到是2.7,请教怎么能把BMC管理界面中的显示到最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算号器,不需要改mac,毕竟如果多台服务器在一个网段,改mac不是好主意。

比如 3C:EC:EF:72:FC:46  ...

算号器不支持12代以上如X12和H12,只能支持11代,如X11,H11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算号器,不需要改mac,毕竟如果多台服务器在一个网段,改mac不是好主意。

比如 3C:EC:EF:72:FC:46  ...

黑群晖那个算号器?

网友:
h12不支持计算

网友(2024-01-21):
引用 网友B:
黑群晖那个算号器?

请问一下 您的IPMI里的传感器 能看到风扇信息吗 就是在没授权的时候
H12ssl-i IPMI里看不到风扇信息,温度信息也少的可怜
我的是7个风扇一个都看不到

网友(2024-02-27):
谢谢楼主的精彩分享,就是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C:
我的只能输入许可号码,不是导入文件的,怎么操作啊楼主老大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C:
我的只能输入许可号码,不是导入文件的,怎么操作啊楼主老大

H12以下的如H11或X10这些开头的主板可以用算法得出许可证,H12开头的主板就要导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