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并支持摇头功能。之三

楼主(2023-06-09):
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并支持摇头功能。之三
坏的落地扇一台

原来的电容,现在不需要了

开关可以用

坏的交流电机,外壳要用

无刷电机用的是这种,去年买的,12.3元一个

买的是这种控制

电机主轴要拆下来换到无刷电机上面

无刷电机的轴短很多

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的轴,放在一个有孔的木板上,从后面用一根铁棒敲轴就出来了。

原来电机外壳上面的含油轴承不要了

无刷电机换上主轴了,电机里面的轴上面记得加垫片,要不电机外转子可能与电路板摩擦

做三个垫片

放在这里

安装外壳

锯4节光缆外皮

装上与原来电机厚度差不多

调解电机4个螺丝松紧,使电机摇头主轴归中,再安装后面的摇头齿轮

安装好了

风量很大,可以摇头,停电了一块12v电瓶可以解决

[其他]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并支持摇头功能。

[另类] 再来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

楼主:
电风扇里面的电源我用的是12v2.5A直流电源。
全网我是第一个用旧电风扇电机外壳改造的

网友:
厉害哦,成本多少

网友:
只能说 真是闲  站里面 15元的风扇 大把的。只能说 真是闲  站里面 15元的风扇 大把的。只能说 真是闲  站里面 15元的风扇 大把的。

网友:
电机涨价了,便宜的电机没有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17692692754

网友:
当初有一批小日子国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出售,价格经常9.9的那种,没买。

后来想买,涨价了,本电产NIDEC都到好几十了。

再后买了小米的风扇,发现里面是美蓓亚的电机;用着还行,风量比常见的交流电机小,但贵在静音,夜间用很好。

网友:
这个改装不错,物尽其用,不破坏原结构

网友:
还能换轴,这个改的不错。

网友:
大工程啊,一般人搞不来

网友:
直流电机的轴普遍很短。
要用上交流风扇的配件还是有难度。

网友:
交流电机的转子取轴麻烦吧,光取轴也得一段时间,楼主改的挺好,我一般都是买个交流电机换上继续用。

网友:
我也是这么改的,不过我的调速模块比你这还简陋。

网友:
噪音大吗?

网友:
连摇头功能都保留了

网友:
原轴敲出来了,再装上交流电机的轴,会紧实?

网友:
厉害,学习了换轴操作能详细的吗

楼主:
涨几元还能接受
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