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路由全屋用的问题

楼主(2023-06-09):
如果房子预留着WiFi的天线.是不是可以装一台强力一点的路由器改天线就可以全屋都用这一个路由?实现无缝

网友A:
天线也要和路由器匹配才能发挥最大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也要和路由器匹配才能发挥最大效果吧。

有通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也要和路由器匹配才能发挥最大效果吧。

或者留线.信号天线就用原来路由的

网友:
我曾经也想过,可是最终没有实现

网友:
房子预留着WiFi的天线,这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B:
那不就是天馈式AP吗

网友:
还是装2个路由器吧,次路由只需要 WDS桥接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天馈式AP吗

是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
不行。拉屎没信号。
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功率,WiFi的2.4G信号穿过2堵墙就很弱了,笔记本的长天线能收到,手机收不到。5G更差。
如果想要一台路由器全屋有信号,要找一个无遮挡的位置(例如通道),天线也要3根以上。

网友C:
也是一个思路,厂家预留多个并联的wifi天线的接口,装修时先将天线延伸到不同房间,房间里使用可更换的天线。
但是操作难度不小,首先现在wifi天线接口很小,可能要换同轴电缆接口;wifi天线延长线线路衰减大,延长线路后功率要大幅增加,线路长短不同,增加的功率不好控制;不同频率的天线形式不同,有铜箔的、有印刷电路板的、有铜铁直线、弹簧线的,配套复杂。
这是一个产业配套工程,但是对于厂家来说收益不高,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多卖几台AP……

网友:
现在的无线好多是多天线配合使用的,单根用不了吧,而且天线的信号线长了对信号影响很大的吧,天线的信号线估计也比网线贵不少,这样还不如留网线接AP

网友:
天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无用。必需要一房一个。这样才能全覆盖满信号,我没有采用86型AP,因为它发热太严重。我是每房一个无线子路由器。信号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一个思路,厂家预留多个并联的wifi天线的接口,装修时先将天线延伸到不同房间,房间里使用可更换的天线 ...

如果是一整套产品呢.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路由可以外拆换天线.然后房间的跟网线一样预留天线接口.可以把路由器的天线装上去

网友:
效果不明显的,还不如土豪点的方案:POE路由器+几个WiFi面板;;;
中配方案:找两个路由器组mesh网络或者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用。必需要一房一个。这样才能全覆盖满信号,我没有采用86型AP,因为它发热太严重。我是每房一个无线子路 ...

发热大说明性能不够.而且如果我说的这个方案能行的话可以省很多电.哪怕路由功耗两三倍也比三四个路由好

网友E:
你说预留天线成本低还是预留网线成本低,每个房间一个AP信号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预留天线成本低还是预留网线成本低,每个房间一个AP信号才更好

馈线1块多一米.网线你敢用1块1米的吗

网友:
如果你屋子里预留了 馈管  分配器 蘑菇头天线等,你买个支持外接天线的ap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