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鲁奇亚早教机X8不充电求助

楼主(2023-06-09):
鲁奇亚早教机X8,可以正常充电,只是电池没电了,触摸屏碰坏了,手痒,拆开后,拔下电池单独充电,那个充电口给碰歪了,调整了一下,中间插上过充电线,后来拔下充电线,再插上电池,插电发现没有任何充电提示了,屏幕显示正常。搞不懂了,难道是因为拆掉电池,插上充电线导致哪里烧坏了?第一个图是网上的,昨晚忘记拍全貌了,后边几张是主板的照片。

网友:
电池插口外接4V电源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
安卓口补焊一下?

网友:
安卓口脱焊了吧,补焊一下看看

网友:
充电口都撅起来了,看来你是没能力整了,拿烙铁强行弄只会坏掉

网友:
应该是拔插没有注意角度用大力造成的?

楼主:
说来怕各位笑话,当时拆的时候,忘了把数据线了,把电源口给弄歪了

楼主:
现在是安装上电池后,能开机,电源口也补焊了,插线上去没有充电反应,那个电池符号那里不变化,正常是显示电量从小到大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安装上电池后,能开机,电源口也补焊了,插线上去没有充电反应,那个电池符号那里不变化,正常是显示 ...

方便邮寄吗? 可以尝试帮你修一下充电口,手工费30元(不包含来回快递费),只能解决充电口问题,要是有其他问题,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邮寄吗? 可以尝试帮你修一下充电口,手工费30元(不包含来回快递费),只能解决充电口问题,要是有其 ...

感谢大神啊,我自己先鼓捣鼓捣吧,现在是已经接了个4056单独给电池充电,等看看效果,这个就是孩子看个动画片,听儿歌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

哈哈,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拆的还是另一面,如果从插口这边拆的话,也不至于拆坏的

网友:
还有屏蔽罩,做工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怕各位笑话,当时拆的时候,忘了把数据线了,把电源口给弄歪了

这算什么,我有一次拆芯片忘了关可调电源,镊子一夹,镊子的尖头都烧红了

楼主:
晚上又回来鼓捣了一下,用手掰着那个插头可以显示充电,说明就是那个插口坏了,等着重新找一个替换上去

网友:
换尾插有热风枪就简单

网友:
直接嫁个电源

网友:
充电插口补焊一下

网友:
充电口顺便改成TYPE-C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