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明纬LRS-350-36开关电源改4.8-72V可调

楼主(2023-06-09):
手头有两块明纬LRS-350-36电源,标称:36V,9.7A,一直思考怎么改可调电源。在阅读了坛友海州望景的《明纬LRS-200-24开关电源改可调电压》的帖子和坛友hgddgff《拆解薄型明纬24V/200W开关电源,绘制原理图并维修(MeanWell LRS-200-24)》的帖子后,一步一步进行改造,最后成功将LRS-350-36电源改为4.8V-72V可调电源。重申一下,本文所提供的原理图取自坛友hgddgff的帖子(帖子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949),技术部分取自坛友海州望景的帖子(帖子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571),请先学习完两位坛友的帖子再看我的帖子进行改造,理论上24V和36V的电源改造方法都差不多。我买的48V电源还没到,到货以后再和大家分享改造过程。下面把改造过程叙述如下:

一、拆机图:

二、电路图
坛友hgddgff提供的电路图,型号为LRS-200-24,没有风扇控制电路,功率管下连电阻为0.39欧和0.43欧并联。
网上下载的完整电路图,成品中后级的IC没有安装。增加了风扇控制电路,功率管下连电阻为两个0.24欧并联。

三、改造过程
1、短接ZD152(ZD152二极管,稳压13V,限制了调压下限,如果不拆除,电压最低只能调到17V)。
2、拆除R161,原点焊接47K可调电阻,短路R162,SV21原可调电位器不动,先调到最大值,待47K可调电阻调到头时,再调整到电压为72V,此时就不要动了,或换成固定电阻即可。
3、拆除原机滤波电容C105、C106、C107,这三个电容为50V220UF,因改造后电压大于50V,耐压不足。因电源厚度只有3cm,手头符合条件的电容个头太大,所以采用两个50V2200UF的电容串联后正极接入C109正极,负极接入C107负极。
4、在图中C105、C108位置焊接两个0.1UF左右的电容滤除高频纹波。
5、在背面R120、R121、R122、R123位置补焊0.5W10K负载电阻。
6、拆除R150,解除过压保护。
7、电压低时,电源效率也低。电压不同,过载保护电流也不同。比如29.5V下,电流到13A时就保护,48V时,电流到10.6A就保护。
8、大家可以大胆试验,这个电源过功率保护功能比较好用,过了就打嗝,稍微调小就恢复。
9、调流的问题正在研究试验,有结果了就和大家分享。
短接R162和连接电位器的节点。

去掉R150,解除过压保护。

电容串联后焊接时注意极性,上面连接的引脚注意绝缘。

四、测试
1、电压可调范围:4.8-72V,通过调节原可调电位器限制到72V,实际最大可调到77V。
2、功率越小效率越低,大家看我的实测图。
上面第一个表是内部1252E供电电压,第二个表是输出电压,第三个表是输出电流,下面蓝色的表是输入功率。输出电压:29.3V,输出电流:12.98A,输出功率为380.3W,输入功率为442.9W,效率在85.8%左右。

输出电压:48V,输出电流:10.51A,输入功率为562.2W,输出功率为504.48W,效率在89.7%左右。
3、大功率输出发热比较厉害,需加强散热,在电流控制方面没有突破,还没考虑换MOS管和整流管。
4、电压越低,功率越低,效率也越低。电压越高过流保护电流越低。
继续测试:

输出电压:63.3V,输出电流:7.09A,输出功率448.797,输入功率509.3,效率88.12%
输出电压:64.5V,输出电流6.42A,输出功率414.09W,输入功率467.7W,效率88.54%
输出电压:67.1V,输出电流4.75A,输出功率318.73W,输入功率354.9W,效率89.8%
输出电压:70.2V,输出电流2.30A,输出功率161.46W,输入功率186.5W,效率86.6%
输出电压:73.3V,输出电流1.82A,输出功率133.4W,输入功率156.9W,效率85.02%

在输出电压大于66V时,输出电流急剧下降。

第一次发帖,没经验,下面的图弄不掉了,大家当看不到吧。最后的图是错的,图中标的D154,应该是ZD152。

楼主:
继续更新。。。
今天的改进是在取样电阻上并联了0.33欧的电阻,增大输出电流。

组建测试平台,由于我的炬为电子负载最大只能到450W,所以取50V电压,一路在炬为电子负载上设置8A放电,另一路使用电阻丝放电,用万用表测电流。电源原来的散热风扇肯定不行了,改用外部双风扇散热。

用双风扇一进一出散热

放电平台

输出电压:50.4V,输出电流:13.61A,输出功率为685.944W,输入功率为816.3W,效率在84.03%
对于一个350W电源来说已经很暴力了。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这个电源能不能用来做数字功放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这个电源能不能用来做数字功放的电源?

小功率可以,大功率不行。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50v10a的,不过有时候会发神经电流只能到3a左右,有时候又正常,目前还没搞明白啥问题

网友:
技术了得,高手

网友:
电源真不错,功率超了一倍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50v10a的,不过有时候会发神经电流只能到3a左右,有时候又正常,目前还没搞明白啥问题 ...

功率管或整流管过热保护

网友C:
楼主厉害了,我看着你没加辅助电源呀,这样工作起来稳定吗,这么大范围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了,我看着你没加辅助电源呀,这样工作起来稳定吗,这么大范围调压 ...

机器内部电源很稳定,19.4V左右,不随调压改变。

楼主:
2楼的并联电阻写错了,本来要用0.33欧的换上去,结果错拿成0.5欧的了,向大家道歉。

楼主:
继续加电流电流,最后终于炸机了,看炸机前最后两张图。

输出电压:50.2V,输出电流:14.3A,输出功率为717.86W,输入功率为849.5W,效率在84.5%
继续加电流就炸机了。看炸机 前最后一张图。

输出电压:49.5V,输出电流:12.19A,输出功率为603.4W,输入功率为876W,效率在68.88%
输出效率急剧下降,MOS管击穿。
下一步再找一块电源,更换更大功率MOS管,再测一下,看看极限功率能到多少。

网友:
350那个我改成电压电流可调后 一接上12v电瓶就炸管. 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再折腾了

网友:
高手,学习了,不知道这个电源能不能从3v起开始调压

网友:
高手,太牛了 。。。。一定收藏研究

网友(2023-07-10):
这个好,正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正需要立即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