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成功将空调伴侣的红外遥控部分分离出来

楼主(2023-06-09):
上次说过,买的空调伴侣电路板是瑕疵品,上面有bl0940电量统计,但是app里面却无法显示。所以就有把电量统计和遥控分开的打算。电量统计电路复杂一些,所以留在板上,以后和ep8266连接就能做计量插座。

最后把红外遥控电路取下。

原机是12v供电,现在改成5v供电,限流电阻换成390,发射管变成并联

蓝牙部分,一脚供电增加az1117,把5v降压成3.3v,其他没有改动

网友A:
红外遥控取出来还能远程遥控不?

网友B:
去年买的美的空调,自带App,可远程操作,真方便

网友:
会画电路图的都是大师傅级别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买的美的空调,自带App,可远程操作,真方便

我15年买的,新鲜了几天,感觉没什么用。后来还经常断连,就一直改用遥控器了。

网友:
等分离后的大作

网友D:
能改成万能遥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遥控取出来还能远程遥控不?

应该不行了吧

网友:
空调伴侣是什么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去年买的美的空调,自带App,可远程操作,真方便

方便是方便,但是自带app又臃肿,广告又多,立马卸载了(6年前了,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楼主:
可以,不过这个必须和天猫精灵配合才行。它这个是和天猫精灵通信,由天猫精灵负责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改成万能遥控吗

不行,不支持代码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过这个必须和天猫精灵配合才行。它这个是和天猫精灵通信,由天猫精灵负责上网 ...

那可以远程开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5年买的,新鲜了几天,感觉没什么用。后来还经常断连,就一直改用遥控器了。 ...

现在我喜欢用的功能有几个:
1. 可以查看房间实时温度
2. 睡觉后不用去孩子房间,可以给孩子房间设置空调
3. 可以设置睡眠温度曲线。温度、风量设定随心所欲。

4. 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时间关机。比如工作日每天6点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便是方便,但是自带app又臃肿,广告又多,立马卸载了(6年前了,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

好像没有发现广告。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F:
分离后遥控功能正常么?

网友:
一个智能插座,能控制空调的,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离后遥控功能正常么?

正常,就是一个供电模块,一个蓝牙模块和红外发射管。
5V转3.3V给蓝牙供电,蓝牙和天猫精灵音箱通信。控制的时候,手机发送信号给天猫精灵音箱,音箱再把红外代码发给蓝牙模块,蓝牙模块驱动红外发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