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解决)请教大师!雅马哈RX-V377功放奇怪现象

楼主(2023-06-09):
一雅马哈功放不能通电自己复位  要手动复位脚(见图)对地一下才开机  待机状态下开关机正常 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 只要拔了插头再插电就无反应了  请教下各位大师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复位电路坏了吗?

网友B:
检查ic223及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ic223及外围电路~

好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坏了吗?

估计是吧   晚上再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C:
这还用问吗?检查复位电路不就解决了?

网友D:
不能上电自主复位,需手动复位,说明上电时复位电路没有输出低电平,或是低电平没传输到复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问吗?检查复位电路不就解决了?

业余爱好捣鼓  跟您专业级别没法比的   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上电自主复位,需手动复位,说明上电时复位电路没有输出低电平,或是低电平没传输到复位端。 ...

对的  按说是这么回事 测量各点也正常  但是就是那个样   最后 换了另一坏相同板上(机子摔后板子碎成几块  I2C  8脚还完好)的8脚I2C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坏了吗?

开始也是怀疑复位  换了数据IC正常了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固件出错导致不能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固件出错导致不能复位的

可能受潮导致  加热后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