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怕的是学不会新的东西。Multisim(仿真电路设计软件)说难学也难学,哎

楼主(2023-06-09):
人最怕的是学不会新的东西。 最怕的是在哪里卡住,就不会用了。

Multisim(仿真电路设计软件)说难学也难学,哎

说容易把,也容易。。。

关键要找一些从开始就很简单讲的视频。你就有信心自己尝试了。

Multisim(仿真电路设计软件) V14.2 免费版

https://www.xitongzhijia.net/soft/211885.html

楼主:
人最怕的是学新东西,最怕的是在哪里卡住,不会用。

他讲的比较简单。。先能入一点点门。。。。,,,还不错啊

【【Multisim 14】基本应用与复杂仿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楼主:
【【电路仿真】Multisim仿真入门(北京邮电大学 邓刚主讲)】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网友A:
我原来会用的,后来换电脑了,就不会添加元件库了,缺少元件,也就没法仿真了。

然后就不会用了。

主要是现在百毒搜啥都要钱,元件库下载也不好找。

网友:
个人用的地方不多,学完不用就不行,常用还能记住点

网友:
没用过,手机上用everycircuit电路模拟器,简单的玩玩。

楼主:
我觉得啊,对于电子爱好者,都可以坦诚些。。。  比较不是工作要用啊

的确,要会用一个新的软件,,,是很不容易的。很容易卡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会用的,后来换电脑了,就不会添加元件库了,缺少元件,也就没法仿真了。

然后就不会用了。

MU的元件库只有原始那些。仿真一点数字电路,基本模拟电路还是可以的,其他专用电路或者芯片就别想了。
适合初级入门进行基本原理的仿真。

网友:
学习是需要一定基础的。

楼主:
的确,要会用一个新的软件,,,是很不容易的。很容易卡住。

网友:
Multisim元件不少的,只是学生版较少,教育版稍好一点,专业版很多的,但要注册并交费购买元件库,好像从Multisim 7以后本身自带的元件就少了。大多人不必出钱只能凑乎着用用。

网友:
看视频,太麻烦,装好后,慢慢摸索,上手也不慢的(只玩电路图和仿真,不考虑封装方式及PCB设计),破解版中,常用元件也够用了(总共好象有6.5万个左右),没有的,可以找代用的。网上下了一个用户元件库,说是含有8050,8550等常用小功率三极管的,有是有,但是用这些三极管时,仿真中的结果不符合预期,换成系统库中的2N5551 2N5401的就正常了。

楼主:
Multisim元器件中文与英文对照表

Multisim元 器件        中文与英文对照表
1。Source库:包括电源、信号电压源、信号电流源、可控电压源、可控电流源、函数控制器件        6个类。
2。BASIC库:包含基础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开关等;
3。Diodes:二极管库,包含普通二极管、齐纳二极管、二极管桥、变容二极管、        PIN
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等。
4。Transisitor库:三极管库,包含        NPN、PNP、达林顿管、IGBT、MOS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等;
5。Analog库:模拟器件库,包括运放、滤波器、比较器、模拟开关等模拟器件
6。TTL库:包含        TTL型数字电路        如74007404 等门BJT电路。
7。COMS库:COMS型数字电路        如74HC0074HC04 等MOS管电路。
8。MCUModel :        MCU模型,Multisim        的单片机模型比较少,只有        8051PIC16 的少数模型和一些        ROMRAM        等
9。AdvancePeriphearls库:外围器件库,包含键盘、 LCD 、和一个显示终端的模型。
10。MIXCDigital        :混合数字电路库,包含        DSP、CPLD、FPGA、PLD、单片机-微控制器、存储器件、一些接口电路等数字器件。
11。Mixed:混合库,包含定时器、        AC/DA        转换芯片、模拟开关、震荡器等;
12。Indicators:指示器库,包含电压表、电流表、探针、蜂鸣器、灯、数码管等等显示器件。
13。Power:电源库,包含保险丝、稳压器、电压抑制、隔离电源等
14。Misc:混合库,包含晶振、电子管、滤波器、        MOS驱动、和其他一些器件等
15。RF:RF库,包含一些        RF器件,如高频电容电感、高频三极管等
16。Elector        Mechinical:电子机械器件库,包含传感开关、机械开关、继电器、电机等。。
Proteus元件名称对照        1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驱动门
1N914二极管
74Ls00与非门
74LS04非 门
74LS08与 门
74LS390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4 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3-8译码器电路        BCD-7SEG转换电路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mA        安培计
AND        与门
DCPOWER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电 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D 触发器
FUSE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 列液晶可显示 2 行16 列英文字符,有8 位数据总线D0-D7 ,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 14 线),工作电压为 5V。没背光,和常用的  1602B 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逻辑探针
LOGICPROBE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用鼠标点击 ,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按钮手动闭合 ,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 门
POT-LIN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 源
RES 电 阻
RESISTOR电阻器
SWITCH按钮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 计
VOLTMETER-MILLImV 伏特 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变压器
Laplace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
CRYSTAL-晶振; 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        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        PCB
Optoelectronics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PLDs&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 ** CMOS 4000series
Connectors排座,排插DataConverters ADC,DACDebugging Tools调试工具ECL10000 Series
------------------------------------------------------------PROTEUS        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BRIDEG1        整流桥(二极管)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电 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SCHOTTKY 稳压二极管DIODEV ARACTOR变容二极管DPY_3-SEG3 段LED
DPY_7-SEG 7 段LED
DPY_7-SEG_DP7 段 LED(带小数点 )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 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MOS 管
MOTORAC        交流电机
MOTOR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NPN 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运 放
OR 或门
PHOTO感光二极管
PNP三极管
NPNDAR NPN 三极管
PNPDAR PNP 三极管
POT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电 阻
RES3.4可变电阻
RESISTOR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电 阻
SCR晶闸管
PLUG? 插 头
PLUG AC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插 座
SOURCECURRENT        电流源
SOURCE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开 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SW-SPST? 单刀单掷开关SW-PB按 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TRIAC?        三端双向可控硅TRIODE?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DPY_7-SEG_DP数码管SW-PB开 关
----------------------------------------------------------------------        PROTEUS        原理图元器件库
详细说明
Device.lib        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        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
DISPLAY.LIB        包括LCD、LED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VALVES.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        IC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LINTEC.LIB        包括        LINTEC        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NATDAC.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和TRIAC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ZETEX.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楼主:
multisim元器件库-器件选择介绍

https://blog.csdn.net/qq_40088463/article/details/109035809

楼主:
在NI仿真里,用*358

*339

等输入能找到很多品牌的

楼主:
大家努力学啊,初步入门还是容易的

网友:
我感觉这个软件画原理图的时候,比其他pcb设计软件要难用,或许我不熟练吧

网友:
是哈,百度文库要钱

楼主:
其实人心里也不要急,基础理解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