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数据线的屏蔽层焊接在micro接头的哪个位置

楼主(2023-06-09):
USB数据线的屏蔽层焊接在micro接头的哪个位置

网友A:
shield屏蔽层将外壳屏蔽网连成一体,如果有缝隙可以用金属箔胶带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eld屏蔽层将外壳屏蔽网连成一体,如果有缝隙可以用金属箔胶带封住。

我要焊接一个micro接头,屏蔽层具体焊接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焊接一个micro接头,屏蔽层具体焊接在哪个位置?

金属外壳。
不懂可以看微软,诺基亚,摩托罗亚等国际大厂的USB线拆解。

网友B:
要是一定要焊接的话,就焊到外壳上,参考这两个位置,别的地方好焊的话焊到外壳别的地方也行

网友:
必须是金属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一定要焊接的话,就焊到外壳上,参考这两个位置,别的地方好焊的话焊到外壳别的地方也行 ...

已焊好了,就是焊在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一定要焊接的话,就焊到外壳上,参考这两个位置,别的地方好焊的话焊到外壳别的地方也行 ...

这条屏蔽线焊与不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条屏蔽线焊与不焊有什么区别吗?

没啥区别,就是抗干扰性有区别。我刚刚标的A口位置不太对,最好是焊到负极那侧的外壳上,防止短路。

网友:
外壳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焊接在外壳上,并且只在端焊接,另一端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区别,就是抗干扰性有区别。我刚刚标的A口位置不太对,最好是焊到负极那侧的外壳上,防止短路。 ...

已用热熔胶封住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屏蔽层焊到金属外壳上

网友:
超过8米屏蔽层焊在外金属上,小于8米一般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