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千呼万唤始出来!丐版RK R75键盘收到,换灰木V3换键帽,手感爆棚!

楼主(2023-06-09):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史上最卷键盘。
本来5月31号晚上8点抢购,结果给耽误了,那天想起来的时候已经9点多了,高配版各大平台早抢空了,只有天猫拼多多上还有低配。
好在丐版基本配置都还好,和高配版差别在轴体和没有三模、PBT键帽和单键开槽。
我平时都是插线用,对三模不敏感,PBT键帽也多,不单键开槽软弹程度也不错,于是下单两把丐版。

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漫长等待,今天终于到货。
一把单模茶轴一把单模K银轴,

99元乞丐版也标配防尘盖,这点好评:

背后银色金属标牌:

前脸有75配列标志,纯装饰:

右上角有金属音量旋钮。
这个金属旋钮可以用,但因为周边键帽距离太近,下手不是太方便,只能从顶上捏着用,或者从侧面搓着用:

插电,黑色白光:

白色PC定位板,白色夹心棉,白色轴下垫,整体非常软弹,填充拉满:

标配RK茶轴,手感还可以,如果不是追求声音的话,不换到手直接用也没问题:

标配ABS键帽一般,厚度和水口处理都一般:

金属音量旋钮:

准备小小提升一下,把轴体换成灰木V3,键帽换成PBT。
先把标配键帽全部去下:

轴体全部拔出:

准备好替换轴体:

安装到位:

替换一套高斯PBT键帽,因为这套是87配列没有1.75U的shift,找了个蓝色键帽补上,单独一刻蓝色不好看,又加了一刻ESC增补:

这时候声音手感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板簧结构的gasket就对声音提升明显,加上加长轴心的灰木V3轴体,手感利落,触底干脆,声音结实,妥妥的麻将音,绝对的顶级表现!

真的很不错,最近手里好键盘太多了,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了,要不要翻牌子?

网友:
你手上键盘太多了,其实就一把行了,买了这么多还不是吃灰?

网友A:
哈哈,键盘多了,用不过来啊

网友:
到手什么价?

网友B:
自己切了几张定位板,门道都摸清楚了,网上这些网红键盘全是智商税

这么说吧,麻将不麻将全靠PCB材质,其他的有关系但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键盘多了,用不过来啊

可以给雷电多开器用,1个人对战不够,找多人帮助,避免被检测。楼主喜欢机械键盘,应该买光轴和电容等新技术。

楼主:
茶轴版99,K银129,茶轴建议换轴用,K银可以到手即用。
灰木V3一百颗54,高斯键帽成批买的不好算单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切了几张定位板,门道都摸清楚了,网上这些网红键盘全是智商税

这么说吧,麻将不麻将全靠PCB材质,其 ...

是定位板材质吧?
我感觉除了定位板材质,轴体影响也很大,加长轴心的声音就是顶,填充也有影响,不如前两项大。

网友:
哇哇做工不错

网友D:
楼主最近一直折腾键盘,不带货了么

网友:
真的顶,,,好看

网友:
追求麻将音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近一直折腾键盘,不带货了么

没办法,主要是自己工作比之前忙多了,现在折腾键盘都得中午、晚上或者周末抽空,实在没精力找东西推帖子

网友:
楼主中毒太深了,我也收了二十多把各种键盘,修好之后(很多不用修,到手直接用的)都吃灰了,基本上一把红轴键盘满足所有工作场景。

网友:
没小键盘,不方便

网友:
史上最卷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雷电多开器用,1个人对战不够,找多人帮助,避免被检测。楼主喜欢机械键盘,应该买光轴和电容等新 ...

光轴的不喜欢
电容的没解除过,去看看

网友:
这键盘价格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定位板材质吧?
我感觉除了定位板材质,轴体影响也很大,加长轴心的声音就是顶,填充也有影响,不如前 ...

比较颠覆认知,真的是pcb。

我是喜欢静音的,追求静音过程中切了几种材质和形式的定位板,始终找不到声音来源。最后两套一模一样对比,不放进外壳里,只有pcb不同,一个静音一个天生麻将。

网友:
rk确实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