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米400G净水器

楼主(2023-06-09):
小米400G净水器主机,挂咸鱼之前先拆解挣点M币

小米的主机

除水龙头以外全套

400G

顶盖下面是滤芯、指示、按钮和说明

滤芯安装位

滤芯大小不一,一套要好像近300

铭牌

底脚是厚实的橡胶,很软

底盘是一体化的滤芯接口

水路快插结构

电源线固定也是不锈钢螺丝,做工没得说

主板

各种水质水压流量检测的探头插座

电源是24V4A

掀开电源下面是水泵

插电滤芯灯亮

wifi灯闪烁

不联网,短接红圈一样能出水工作,短接相当于闭合水龙头里内嵌开关。

网友A:
净水器为啥要联WiFi,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水器为啥要联WiFi,哈哈

可以在手机实时查看水质、流量的工作情况。不联网也不影响,小米的很多家电都有联网的功能

网友B:
你这一拆不就变成拆机货了,不能说无拆无修了,会不会贬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拆不就变成拆机货了,不能说无拆无修了,会不会贬值 ...

没关系,整出拆件都可以。其实很多淘去都是自己改造,可以降低实用成本,买配套的耗材太贵

网友C:
米家净水器的耗材实在太贵了,我现在又开始喝桶装水了。

网友:
可是滤芯不通用,功能不错,像净化后变灯水龙头,手机app

网友:
真心用不起,还是直接用自来水省心省钱。单位的沁园,用了不过8个月,4根滤芯就罢工了2根,这如果家用,会倾家荡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米家净水器的耗材实在太贵了,我现在又开始喝桶装水了。

买源头厂家云米的能省三分之一的费用。水质不太差的地区,滤芯可以按官方标称寿命延长2倍使用,又可省下一笔。

网友:
有没有打听好耗材的价格?我有点印象,这个净水器之前为了节约水,然后把废水调的很小,导致有些水质差的地方,半年RO膜就坏了。

网友:
这种品牌的净水器性价比太低,可以买DIY的。

网友:
这还能卖多少钱???我也还有一套闲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源头厂家云米的能省三分之一的费用。水质不太差的地区,滤芯可以按官方标称寿命延长2倍使用,又可省下一 ...

延长使用时间系统会不会锁定不工作?

网友:
这种品牌的净水器性价比太低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改成通用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改成通用滤芯。

完全可以,数码之家有位大神发过自己DIY的帖子

网友:
这货滤芯不便宜啊

网友:
看不到水泵的型号

网友:
小米的产品,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