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鱼的剁手的买的小主机,12年的C877.

楼主(2023-06-09):
闲鱼的剁手的买的小主机,12年的C877.

塑料柱都老化了,裂开了,断了。。。

老化的塑料柱,和被我拆废的卡扣

这个上了铜柱,但是拆掉了2个,

这个还有红外头?像是 手工焊接的

这个是个什么的芯片?

千兆网卡

风扇

C877

散热片下了螺丝也拆不下来,应该是用了散热胶粘上去的
不好大力,
大力撬这薄铜板会变形
更怕大力出奇迹。。。

刚下单买了点尼龙柱,用AB胶粘上去试试,
看能不能替代下那些破损的螺丝柱。

其实不上螺丝也可以。主板卡在中框上在。

网友:
这种迷你主机能用来干啥?

网友:
这就是个笔记本电脑主板

网友:
做个客厅播放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有个  我是铁盒  和你板子一样   cpu是D2550 吧  我今天送人了

网友:
这个风扇不错,装在路由器上

网友:
性价比如何,多少钱到手的?

网友:
这种迷你主机能用来干啥?以前我想收个当数字转盘用

网友:
散热器貌似不错!

网友:
机器太老了,性能太渣,意义不大

网友:
这是剁了多少才买的

网友:
50块能买到联想的887主板,dc供电,还挺不错的,2代这个不带u3有点可惜

网友:
坛友都是破烂王、垃圾佬,别人扔了不要的,我们都当成宝。贵在折腾,练技术的同时,也赢得成就感。

网友:
之前咸鱼卖了几个D2550的这个主机,真没啥用,只有吃灰的命

网友:
这种小主机,动手玩的意义不大,我来看看热闹。

网友:
那个刻着63813的玩意,半导小芯显示是英飞凌出的enCoRe II Low-Speed USB Peripheral Controller,机翻之后,说是一个en-CoRe II低速USB外围控制器

网友:
我也搞了个小主机,开机亮了一下然后就吃灰了

网友:
跟笔记本差不多吧

网友:
老旧的瘦客户机而已,基本配置都是极低的。可惜没有看到CPU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