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 SM3281主控板上这两个小元件是多大规则的

楼主(2023-06-09):
请问各位大佬,这两个小件是多大的?求告知,谢谢各位大佬
wechat_upload16862981366482de183dd66

网友:
左边RC10(0.1uF)和右边R18(330Ω)

网友:
不懂帮顶,群里有会画U盘的大神,等他们回答你吧

网友:
0201还是01005忘了,你可以试试装一下就知道了多堆点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