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牧田款保护板4串改3串的问题

楼主(2023-06-09):
只有这家3-4-5串保护板都是这个样子我改装比较方便原来是4串的板子用了2年现在用不到了想改成3串的,原装IC是后面的1243短接2个脚(他家照片3传是短接234脚,5串是不短接)我就问老板短接3个脚行不行,老板说可以试试但是效果不好我试了之后没有输出电压,老板说最好换1233的IC换好后电池组12V接保护板输出只有10V多点事什么问题?现在老板出差了客服不懂说等老板回来告诉他,来坛子先问问大佬

网友A:
我的牧田都是5串,你怎么是4串3串

网友:
这也能改吗??

网友B:
改2串有什么好处,等待楼主科普

网友:
这板可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2串有什么好处,等待楼主科普

没有好处因为是我改3串,原来一直是4串2并当3串用发现没必要不如弄3并续航还长点,主要是想省钱,他家板子买就是2块一起买,加运费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牧田都是5串,你怎么是4串3串

他家34567都是这种样子很方便,之前是4串当3串用买的现在发现没必要,2并改3并续航还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好处因为是我改3串,原来一直是4串2并当3串用发现没必要不如弄3并续航还长点,主要是想省钱, ...

这板子贵了点吧,直接买废电池改便宜多了吧

网友C:
没改过这种东西,查芯片资料应该会有线索吧。话说用惯了4串5串以后再用3串是真心感觉力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改过这种东西,查芯片资料应该会有线索吧。话说用惯了4串5串以后再用3串是真心感觉力量不够 ...

本来就是12V的机器超压用的

楼主:
解决了,破案了,今天又去淘宝买1233那家店看多了2个选项拆机版和全新版,我买的时候只有一个价格应该是拆机版的,特么怀疑有问题,换了一个输出电压直接变1v,又换一个才正常3串电压……特么的看着也没焊锡痕迹一直以为是全新根本没往这方面想,水很深啊

网友:
没这样玩过

楼主:
6个全部试了一下就他吗1个是正常的其他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