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还没升级miui14的注意下,按住快门连拍功能取消了!!!

楼主(2023-06-09):
红米note9pro的手机,之前是13.5的系统,连拍很好用,最近升了14,结果今天连拍没成功,而且事后才注意到,错过了好几张照片,郁闷死,这么重要的更改竟然不提示的,miui真的是做的越来越不用心了

网友A:
我已经解锁、降级了!
多年使用小米的经验告诉我,最好用的系统,基本就是出厂自带的,升级只会越升越卡!

网友B:
但是他不断提醒你,大狼,该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解锁、降级了!
多年使用小米的经验告诉我,最好用的系统,基本就是出厂自带的,升级只会越升越卡! ...

对 就是不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他不断提醒你,大狼,该升级了

关不掉,只能不理

网友C:
有个定时连拍 ,可设置时间张数,不好用,真不如快门连拍好用

网友:
手机升级是越升越卡。

网友D:
以前miui文件管理器能自动搜索局域网共享,并将共享文件显示出来
后来小米做路由器了,为了推广自家路由器,把文件管理器这个功能给阉割了。
想找共享文件要去miwifi的app里找,或者第三方。

这种事情小米不是第一次干,也不是最后一次

网友E:
你的是多少。我的是14.0.没注意。
就是降级虽然备份了。但绑定的银行卡还是要重新设置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多少。我的是14.0.没注意。
就是降级虽然备份了。但绑定的银行卡还是要重新设置绑定, ...

只能升一个14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miui文件管理器能自动搜索局域网共享,并将共享文件显示出来
后来小米做路由器了,为了推广自家路由器 ...

唉……第三方不省心,唯一一个好点的miui又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定时连拍 ,可设置时间张数,不好用,真不如快门连拍好用

定时这操作太麻烦了,抓拍没连拍真要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解锁、降级了!
多年使用小米的经验告诉我,最好用的系统,基本就是出厂自带的,升级只会越升越卡! ...

我一般都是升到最新,解锁都不解锁,一般都挺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升到最新,解锁都不解锁,一般都挺好用的

升级不用解锁,只有降级才需要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不用解锁,只有降级才需要解锁

我一般也不降级,怕丢数据,也不想备份那么多app之类的,懒

网友:
升级了有些习惯了的改了别扭好久

网友:
越升级越垃圾

网友E:
今天看了一下,我的14.o.2只有 定时连怕.没有长按连拍,长按是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看了一下,我的14.o.2只有 定时连怕.没有长按连拍,长按是录像.

要不是备份资料啥的麻烦我都想退回去了

网友:
我都是顺其自然,提示升级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