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充电器直接接48v直流铅酸电瓶也能用?明明是220的啊?

楼主(2023-06-09):
我试过,是真的,你们别乱试,我还给他充手机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开关电源只要满足最底起动电压,就可工作起来,但输出功率肯定达不到标称值。实际上有些充电器只要改一个起动电阻18V也可以工作起来。

网友A:
220V交流也是整流成直流用的,电源主芯片的供电都是又一个适用范围的,只要电源主芯片工作电压达到,芯片能振荡起来,电源就可以工作。

有些修电源的就是直接输入几十伏的直流电源,或者把电源主芯片的降压电阻减少或短路掉,直接输入直流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也是整流成直流用的,电源主芯片的供电都是又一个适用范围的,只要电源主芯片工作电压达到,芯片能 ...

在短接起动电阻前提下,3842芯片的充电器只要18V就可工作起来。用这种方法查修此类充电器或开关电源是最安全的方法。3843或3845芯片的充电器只要12V就可工作起来。

网友B:
看不懂。铅酸电瓶还“直流”,难道说有交流的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铅酸电瓶还“直流”,难道说有交流的铅酸电池?

你这理解能力 你再看看帖子吧 无所谓是不是铅酸锂电 我的意思就是直流  可调电源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铅酸电瓶还“直流”,难道说有交流的铅酸电池?

人家说的是输入220伏交流先整流成直流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是输入220伏交流先整流成直流再用的。

你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吧?

网友D:
关键是芯片的启动电压满足启动条件,虽然没试过48V蓄电池组,但我试过220伏的蓄电池组

网友:
这个很正常,开关电源都是把交流线通过全桥变成直流电,在降压稳压的,只要开关电源支持低电压工作就可以工作。现在很多变换器输入电压都很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芯片的启动电压满足启动条件,虽然没试过48V蓄电池组,但我试过220伏的蓄电池组 ...

220V蓄电池组?变电站的或者发电厂里的?

网友:
看来可以一个电源打天下了,万能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不动里面零件,48V的低压可能无法满足它的起动要求,工作不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0V蓄电池组?变电站的或者发电厂里的?

嗯,开关电源,led驱动,都测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
本质上就是DC/AV转换,只要满足电源芯片工作电压就可以工作,只是电流达不到额定值而已。看看你家电器,输入电压一般都是AC110V~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芯片的启动电压满足启动条件,虽然没试过48V蓄电池组,但我试过220伏的蓄电池组 ...

几个串联的?难道是110个小个单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串联的?难道是110个小个单元?

108块600ah的铅酸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