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各位老板,求教一下PS2251-09量产后再插上就不识别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2023-06-09):
最新买了一个金斯顿的u盘《金士顿(Kingston)64GB USB3.2 Gen 1 U盘 DTXM 滑盖设计》就是下图这个。用了2天烤了一个财务报表,然后插电脑上就不识别了。

我尝试用量产工具修复,每次都是修复成功,然后拔下来再插上就不识别,还是显示请插入磁盘J。请问一下各位老板,这是怎么回事?下图是检测信息,

用的量产工具ST-TOOL_9000_v3.7F.92和STTOOL_V380_14_SZ_20200506_JC这两个工具。固件选择的是b2309_bank和2309_hv3_ED3_M_1P这两个,还选过2309_hv3_ED3_T_1P这个固件。量产工具设置如下:高格扫描和低格扫描都做过好多次,10来20次大概有。

第一次量产后,成功量产成65.8g,这是个64g的u盘,量产后变大,我不敢用,就继续量产,好几次都是量产成65.8g,还有一次量产成22.5g,还是继续量产,刚才量产成57g了,但是diskgenius显示有8g未分配。量产成57g后,我直接复制文件也可以,一切正常,我还跑了一圈。但是拔下来再插上后,又不识别了,请问各位老板这个问题需要怎么解决?谢谢。主要是想折腾一下,第一次量产修复U盘。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318-1-1.html
参照这位大佬的教程,开一下pslc试试看

网友B:
用的ini配置不对吧,我之前量产金士顿的金属头也是。
有时候容量特别大,量产结束后不要拔,直接格盘,复制几个文件后再拔下来。
后面改了ini后重新量产就正常了,很奇妙,记不住什么才是正确方式,花了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318-1-1.html
参照这位大佬的教程,开一下pslc试试看

没必要,这个可以TLC模式

网友C:
用这个里的参数
下载后,HLF是高格
LLF是低格
建议先高格开一次,开不出再低格
设置都别动,手动选择好固件就行
固件用下面的:
Burner File      b2309_bank.ini
Firmware File  2309_hv3_ED3_T_1P.ini

再弄不出的话我远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ini配置不对吧,我之前量产金士顿的金属头也是。
有时候容量特别大,量产结束后不要拔,直接格盘,复制 ...

谢谢。ini就是上图配置的,有哪里错了吗?我之前也是格式化后复制5g文件进去,拔下来再插上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318-1-1.html
参照这位大佬的教程,开一下pslc试试看

好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里的参数
下载后,HLF是高格
LLF是低格

好的,谢谢老师。有没有百度云的连接或者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有没有百度云的连接或者其他的

这样子,先低格量产一次,成功后别拔,再高格量产一次,试试

网友(2023-07-10):
能不能发下 ST-TOOL V3.80.14   QQ 36021685

网友(2024-02-17):
同样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ww de 我的金士顿U盘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