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电动螺丝能否改装电子扭力?

楼主(2023-06-09):
我手头有一个 但是他没有扭力调节 ,我就想能否通过一个电路一个电路板去检测他堵转电流来判断是否拧紧?电子扭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现在的产品设计几乎到了极致了,没多少余量,所以能用就行,改装用不住

网友A:
没有扭力调节,堵转就是最大扭力,改了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扭力调节,堵转就是最大扭力,改了有什么意义呢?

有的电动螺丝刀有电子扭力,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只能靠猜,是检测那里面的电流马达的电流

网友B:
这种小电机(直流电动机)都是永磁电动机,磁场大小不变,转矩和电流成正比,所以通过限制最大电流就能限制最大转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电机(直流电动机)都是永磁电动机,磁场大小不变,转矩和电流成正比,所以通过限制最大电流就能限制 ...

所以他们那些支持电子扭力的里面是有个电路板的吗?芯片监测电流,手里没可调电源,不然得试试,横流恒压的

网友C:
这种小型电动螺丝刀没有必要设置扭力计吧,毕竟都是小玩意,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型电动螺丝刀没有必要设置扭力计吧,毕竟都是小玩意,意义不大。

有些精密活这玩意干不了容易干爆

网友:
用限流限压电路调节扭矩

网友:
恒流加PWM调速就是了

网友:
估计没有改造空间。

网友D:
现在的电动起子多数都没啥扭力

网友E:
用个XL4015恒流恒压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XL4015恒流恒压板试试。

手头有,有机会我试试,有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动起子多数都没啥扭力

有 这个有 拧小的肯定太多了

网友:
小继电器,被控制常闭端 串联电机。当电流大时,继电器里电磁铁吸起,断开电机端连接后自停。

网友(2025-05-17):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动起子多数都没啥扭力

确实很少一部分有扭力检测!不知道为什么厂家不把这功能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