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GEEBOON极博星JBC-245 焊台开箱 拆解 评测

楼主(2023-06-09):
由于手底下的t12焊台功率限制,应对一些散热比较强的焊点时有些力不从心,于是马宝转悠一圈发现这款jbc焊台比较火,外观比较亮眼,功能比较齐全,支持c245,210,和t12烙铁头,价格近300元,看评论还不错,于是也入了一台。

我选的245款,功率160w以上,比210要大的多(210最大60w左右)。几天后到货了,先看烙铁头,原套餐是刀头,我要了个小弯尖。国产货,外观啥的还行,就是不知道性能,后面会测。

比210头子要大一些和t12类似大小,三个电极,外壳地(负极)中间正极  尾巴测温,210和t12一样热电偶和发热丝串联,实际就两个脚有用。245独立热电偶,因此3个脚。

手柄很细小,210的更小。

5针航空插头

手柄前端绿色泡棉缓冲套,手感不错。

尾部硅胶材质,线也是硅胶线。

前端有个不锈钢护套,可以戳在烙铁架内实现休眠感应。

中间有个孔,烙铁芯直接插里面就行。

装好烙铁头后

烙铁架比较廉价

屁股上有根线用于休眠检测,接主机io口,平时3.3v高电平,烙铁戳里面拉低到低电平开始休眠。
前面的孔可以插拔烙铁头

4个孔可以放备用烙铁头

屁股上的休眠线

电源线

看着还行

整体效果

中部能塞钢丝球

主机,型号tc20a

外壳铝合金,面板铝合金拉丝工艺。2寸大屏

侧面

屁股

从左到右,开关  保险  电源座 航空插座 接地和睡眠插座。

另一面

正面一块亚克力镜面,但是有点松垮。

开机不插烙铁头显示无工具

开机logo

插入烙铁头后,功能见标注。这是默认界面,可以调成曲线界面。

有三个快捷档位

310度

350,可以自定义更改。

主菜单一级菜单

主机设置

最大温度

支持100-500

最小温度是100度

编码器调温步进,默认5度

最小1

30最大

欠压保护自定义,低于启动保护。

最大功率,默认240

最大500,这个主要应对470烙铁头

最小60

切换主题,可以切换成开机曲线图。

喇叭音量,最大10,调到头都有点小

屏幕亮度

最低1

最大10

语言支持中英

工具设置(烙铁头设置)

休眠时的温度,默认160

最小80

最大500

休眠等待时间,如果连接t12或者选择振动休眠则2分钟无操作进入休眠,245无振动传感器则如果启用振动休眠就倒计时2分钟进入休眠,唤醒需要拿出烙铁。

可更改

最大时间很长,没拧到头去试。

休眠后停机等待时间默认10分钟,进入待机后需要按键唤醒。

0为不等待

最大也很长

温度偏移,简易的粗糙的温度校准。

那三个快捷温度设定

使能与否

相比温度偏移,温度标定更加的细致精确,分几个档位校准,150度校准是测温热电偶冷端加热端之和,例如环境30度,标定烙铁150度,就需要调整到180 时去测温,然后旋转编码器调整误差,确定后完成。

pid调整,应对不同烙铁头,特性可能不同,高级玩家可以自定义pid参数,使得参数更加适合你的烙铁。以下官方说明含糊不清,基本作用来源于个人测试和介绍。

比例项,此项决定pid温差比例系数,取值大小影响加热速度,调整不当会引起温度振荡。

积分项,温差的积分系数,影响测温准确性和误差。

微分项,温差的微分系数,取值决定预测性判断,调整不当引起过冲或者回温缓慢。

pid控制带,调整pid起控温差系数,温差接近某一数值pid再起控,未到达前全速加热,提高回温速度。取值不当容易造成过冲。

此项无官方说明,实测pid最大功率输出,默认950 对应174w功率 每一个字0.185左右,调整可以限定加热最大功率。

pid频率,过低会导致响应缓慢

曲线图

恢复出厂

版本信息,这个出厂默认app版本1.04

休眠方式支持休眠座和振动

休眠界面

待机界面

和雪豹t12 比较,稍短稍厚一点儿,大体一样大。

反面

下面拆解,壳子上对应散热器位置贴有导热硅胶垫。

屁股部位

ntc内温

电源板做工一般

比较简单的反激架构,一次侧功用见标注。

开关管和反压尖峰吸收rcd

pwm

资料

二次侧TL431,调压动那两颗电阻。

二次侧整流管

二次侧输出π型滤波前端

输出线颜色也是反的,上次拆台灯也是反接,现在流行这么干吗?

反面光秃秃,整体该有都有,能用。

控制板

主控用了一颗gd32f303

24v先dc dc 降压到5v

dc dc 资料

再3.3v ldo 给单片机供电

烙铁加热丝mos管和霍尔电流采样

mos资料

霍尔电流采样ic,支持交直流采样。

电流采样电阻集成ic内部

sot23 -5  无资料, 实测单运放,作用大概是取样放大。

前面板没啥东西,屏在里面不好拆。

支持固件升级,按住编码器按键插线到电脑

识别后再按一下按键进入u盘模式

虚拟u盘

固件拷贝过去就自动升级了

升了个最新测试版固件 app1.05

升级后增加功率休眠功能但是不太好用

还增加个动态温补,根据烙铁接触焊点后的加热功率和温度下降率对加热温度和功率进行补偿。由于烙铁测温热电偶和烙铁头顶部不可能没温差,这样当烙铁头接触焊点后,焊点和烙铁头实际温度是低于烙铁芯热电偶和设定温度的,利用补偿算法可以在接触大焊点时动态增加烙铁芯温度补偿烙铁头的过度降温,使烙铁头焊接时实际温度更加接近设定温度,离开焊点后自动取消补偿。

开启后且触发后烙铁实时温度会高于设定温度动态变化,属于预测性模糊温补。

要达到好的效果需要合理的设置,触发功率默认30w,根据不同烙铁头特性测试合理的数值。

最小补偿温度

最大

补偿系数

三种烙铁头的接线资料

24v兼容c210(10-12v)的原理,来源于官方,利用24v pwm 斩波,10khz频率将pwm正脉斩波,使平均值降低1倍左右,兼容12v烙铁芯供电。下图是48v兼容c245示意图,原理是一样的。

下面性能测试视频,化锡速度测试,对比是雪豹t12,可以看到由于t12只有70多w,jbc 245明显快于t12,245  小弯尖(国产)5秒左右,t12小弯尖(原装)8秒左右。

烧水测试视频,烧水测试可以反映出烙铁头的导热能力,热阻越小戳水里温度下降越大,加热功率也越大。可以看到这个国产小头性能很差,设定350度戳水里温度几乎没怎么降,加热功率也只几十到100w左右波动,说明发热芯热阻很大,这种状态使用起来虽功率仍比t12要大,但是效果大打折扣。咨询买家说烙铁头不行给补发了一个(我要求换刀头了还没到货)

于是群里交流了一下打算拆开改钎焊降低热阻,拿去外套,割开烙铁头,磷铜焊丝加硼砂钎焊打磨后复原(为节约篇幅过程略去)

再次烧水测试,同样350戳水里,温度降低到183度,功率174w顶满纹丝不动,改造后烙铁头热阻大为降低, 低温可以全速加热,烙铁表面升温更加迅速化锡速度也降为4秒,回温更快,过冲从原来的30多度降低到可以忽略,看来原来的国产头性能很垃圾,群主(厂家)表示改造后性能非常的好。

大焊点高吸热场合焊接性能比t12要好很多,小焊点低吸热差别不大,等有空再补充,先这样,打字戳的手指都疼了

分享无损拔掉原压接头子的方法,完全无损。
压接缝隙处上一点儿wd40,竖着放一夜充分渗透。

找个厚点儿的金属片,打合适的孔,穿入烙铁头卡在头子根部压接处,用手拿紧烙铁芯尾部,找个小榔头,很小的那种就行,轻轻敲几下头子就拔出来了。然后头子内部用钻头稍扩一下孔(3.8mm钻头),直到发热芯能轻易插入无阻力为止,放入硼砂和磷铜焊丝段(1mm直径那种最好,含银的更好),插入烙铁芯zvs或喷枪加热焊接融化后旋转几下即可,焊接后热阻大幅降低,性能大幅改善,并且钎焊后芯头融为一体,不会再随使用持续氧化,降低性能,内部热电偶缝隙也被完全填平。 拔掉后忘了拍图,这个只是描述一下过程和操作。此法可以改造国产头和嫁接936头且不破坏原烙铁头,不用像网上那样把头子切开或者磨掉了,风险也几乎没有。

网友A:
好货,但是我选择金向维的板子来自己组,用普通版的板子加二牛环牛做电源能便宜100来块

网友B:
烙铁头改造厂家应该给点升级改造费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货,但是我选择金向维的板子来自己组,用普通版的板子加二牛环牛做电源能便宜100来块 ...

嗯 自己diy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改造厂家应该给点升级改造费才合理。

哈哈厂家已经补偿一个新烙铁头了~

楼主:
还行,外观挺唬人的~

网友C:
大神的帖子必须顶,烙铁功能解说很详细,我还没用过真正能调温的烙铁、惭愧

网友:
设置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的帖子必须顶,烙铁功能解说很详细,我还没用过真正能调温的烙铁、惭愧 ...

谢谢支持~

楼主:
嫌复杂默认设置即可,插上啥也不用动直接就用~

网友D:
这次能前排围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次能前排围观了吧

哈哈兄弟来了,欢迎围观~

网友:
好东西。
楼主的烙铁头没选好。

网友:
彩屏尺寸夠大,
观看清楚些,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球球鸟枪换炮了,操控界面略复杂,看看桌子上的T12,再看看荷包,默默的按下了Ctrl+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球球鸟枪换炮了,操控界面略复杂,看看桌子上的T12,再看看荷包,默默的按下了Ctrl+W ...

哈哈也该升级一下了,t12用好多年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详细拆解图。。

网友:
看着很高级啊

网友:
液晶屏显示,很直观,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