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机能做啥

楼主(2023-06-09):
看着很可爱。原本筋膜枪上用的。

网友:
最近天气热,不嫌弃的话,加个10寸扇叶,电机驱动接PWM调速,又是一把静音小风扇。

网友:
买个扇叶做小风扇

楼主:
家里风扇无刷电机有10个吧。。

网友:
做个微型家用风扇还行

网友:
无刷电机的,自带驱动吗

网友A:
这个电机拿来做风扇,如果为练技术,那怎么折腾都行。如果是从实用角度考虑,那就不要做了,十块钱可以买到质量不错的5吋台达风扇,也是无刷的,你怎么折腾也比不过它的,况且这个电机外接5条线,恐怕24伏直流直接带不了,还需要外接电路才行。

网友:
展开想象空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拿来做风扇,如果为练技术,那怎么折腾都行。如果是从实用角度考虑,那就不要做了,十块钱可以买到 ...

你说的是那个服务器散热风扇吧,那个吹人不太合适。

网友:
小电机能做啥?

可以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