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你们谁试过用这个直接锂电角磨机接电瓶

楼主(2023-06-09):
据说锂电池的角磨机不行,续航不行,别的锂电池电钻电板手还行,但是角磨机最差,压根就不行,那么我就在想能否利用这个试试?用电瓶,照样很便携,你扯不了电线有时候

网友:
这种板子估计带不起来电钻

网友A:
偶尔用用,锂电早饿死了,现在基本都是接可调电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尔用用,锂电早饿死了,现在基本都是接可调电源用

只是早知,结果何必。

网友B:
我直接接电瓶用,要什么 板子

网友C:
感觉你不如用插电的角磨机,锂电池角磨机优点就是移动性好,图的轻便携带方便,你用个大电瓶,累不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接电瓶用,要什么 板子

要汽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接电瓶用,要什么 板子

你确定电压高了不会烧了吗?

网友D: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买220V的呢???

网友:
一百块够买一个新电池了,电池80元,外壳套件20元

网友E:
12V电动工具可以直接接到2V电瓶上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电动工具可以直接接到2V电瓶上一点问题也没有

锂电池的角磨机大部分都是五个18650串联的电压,担心直接接一个电压不够,接两个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买220V的呢???

你是不懂啊 ,有时候有的有的地方没电,你找个开个电动自行车、三轮的电瓶可以用用,应该比锂电池的续航好很多,铅酸有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不如用插电的角磨机,锂电池角磨机优点就是移动性好,图的轻便携带方便,你用个大电瓶,累不累 ...

看情况的 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懂啊 ,有时候有的有的地方没电,你找个开个电动自行车、三轮的电瓶可以用用,应该比锂电池的续航 ...

那就啥也别说了,直接买买买!!!

网友:
我也想买个无线的角磨机,考虑有大艺的15节电池,还是买个大艺的算了

网友:
一百块够买一个新电池了

网友:
这个功率虚标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懂啊 ,有时候有的有的地方没电,你找个开个电动自行车、三轮的电瓶可以用用,应该比锂电池的续航 ...

角磨机接60V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我手电钻直接接60V能够工作,估计磨机应该也差不太多,速度肯定会降一些,但不复杂的工作应该也能够应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角磨机接60V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我手电钻直接接60V能够工作,估计磨机应该也差不太多,速度肯定会降一些, ...

估计切割不了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