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医生用的小手电

楼主(2023-06-09):
这个东西是从尾部拆,开关可以挑开。

网友:
玩具电池。405x充电

网友:
透镜+老式的LED灯珠+开关+小电池。。。。做工一般般

网友:
透镜什么材质

网友A:
没有可能是光学玻璃的。

网友:
这。。。。。。。。太坑了吧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能是光学玻璃的。

98%的概率是树脂
买过一款与这种类似的号称月亮灯的小手电,装7号电池,开关在尾巴上,聚光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寿命真的一言难尽,先是自锁开关用了没多久就卡的一批不会回弹,后来LED亮度越来越低,怀疑是电池电压不行了,换了新电池照样不行,最终拆开自己换了个小草帽灯珠上去,亮度恢复了,但用了没多久,里面应该是升压用的电感貌似又烧了(线圈外面的热缩管变形严重),最终只能扔垃圾堆了。

网友:
不如现在的变焦小手电啊,可能卫生级别更高?

网友:
这个手电体积真的挺小的

网友:
一颗发光二极管亮度不高吧

网友B:
医生用这个观察患者瞳孔?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生用这个观察患者瞳孔?

是的,照瞳孔对光反射,也常用来照喉咙看扁桃体。
很轻很细,光斑均匀显色性好,金属外壳平整易擦洗,对医生的需求照顾的很妥帖

网友:
我之前买的医用手电,装两节7号电池,可以直接酒精消毒,日亚219C高显色灯珠

网友:
近距离照明还可以

网友:
小巧身材,专用,不适合家用

网友:
这种小手电主要是方便携带,如果是两节电池的亮度应该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