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民国时期的排插长什么样?首拆松下M箭瓷壳排插

楼主(2023-06-09):
民国时期的排插长什么样?不多说上图

陶瓷外壳,1毫米的紫铜弹片直接铆接在2毫米的黄铜条,用料十足!

250V10A,“PATENT196270”

M箭标,根据松下历史资料查询所出现的年代是1920S-1943S。

在当时家庭用电一般还是从电灯灯口处取电,所以这个应该是工厂和办公室用的。

下图的是上世纪后期的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阻燃外壳

网友:
看着铜条挺厚的,用料不错。

网友:
再找个同时期的插头就更OK啦

网友:
近百年的东西了,地地道道的老古董。

网友A:
铆接加焊接啊,减小铆接的接触电阻。
为啥电热水壶的温控开关还是铆接啊,氧化生锈接触电阻增大,塑料都熔化了。

网友:
开眼界了,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居然是陶瓷产品,这个都能算瓷器古董了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介绍

网友:
外壳纯陶瓷的不多见,用料不错。

网友:
古董了吧,后盖呢?还是原配的吗

网友B:
感觉之前的插排很多一字螺丝的,我记得小时候就很多螺丝是一字的,那时候家里也没把十字螺丝刀,感觉还是一字的螺丝不容易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铆接加焊接啊,减小铆接的接触电阻。
为啥电热水壶的温控开关还是铆接啊,氧化生锈接触电阻增大,塑料都熔 ...

铆接简单,焊接需要人工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之前的插排很多一字螺丝的,我记得小时候就很多螺丝是一字的,那时候家里也没把十字螺丝刀,感觉还是一 ...

以前手工拧螺丝,一字十字没多大区别,现在都是电批打螺丝,十字螺丝可以用螺丝机效率快多了。至于打滑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十字凹槽设计不合理,还有批头选用不当,批头质量问题也容易造成打滑。

网友:
这东西还能保存下来就够神奇了

网友:
好早的插排

网友:
陶瓷绝缘一流 那时候的质量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