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可伸缩三挡可调小风扇及更换电池

楼主(2023-06-09):
这个风扇是喂小鸡换的,喂小鸡实在是没什么换,红包也没有20,只有2个5元,没意思,夏天来了,就换了这个小风扇,这个风扇可伸缩折叠,三挡可调,拆开看看,果然没有意外,用的小电池,正好机子有18650槽,于是就搞了两个电极,换了18650,希望续航久点。

外观,做工比较差

底部开盖,这是换好电池的样子

控制板

主控芯片擦除,型号未知

充电管理4054

microUSB充电口,不是Type-C

换下来的电池,14500,三无产品,不知容量多大

谢谢观看!

网友A:
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再加两个电池。

网友B:
修了个一米一样的,电机电刷魔没了,换了个无刷电机,能用到海枯石烂了

网友:
凑合,改成18650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了个一米一样的,电机电刷魔没了,换了个无刷电机,能用到海枯石烂了 ...

这个用什么样的无刷电极?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电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
设计有个性

网友:
4054线性充电,充电电流不大,默认500mA左右,电池容量太大,充电时间有些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什么样的无刷电极?

曾经在网上有库存扇叶无刷电机配件,4英寸3到9元,6英寸10到15元,含油轴套换高温润滑脂耐用些。或者改三相绕组直流无刷,无刷电调配低速电机等。

网友C:
免费的就不错了,换个电池,能用就好。

网友D:
留下DIY的空间。

网友:
反正不要钱能用就行啊

网友:
外壳看起来够粗糙的

网友:
多加电池,还可以当配重,稳当

网友:
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的?没看到

网友:
我也换了个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再加两个电池。

算了,加多了电池有没有平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的就不错了,换个电池,能用就好。

换个电池续航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下DIY的空间。

看到有18650槽才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