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万用表的购买,不知道136B+还是136C+适用?

楼主(2023-06-09):
大家好!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胜利的VC923A.感觉不是很好用。看了网上介绍的100元内的。优德利136B+和136C+.136B+带NCV.136C+带温度测量。不知道怎么样。看早2年的评价还可以!谢谢!麻烦大家给点意见。小白来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不知道136B+还是136C+适用?

网友A:
C+吧,我觉得温度比那个没啥用的NCV实用!当然,C+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吧,我觉得温度比那个没啥用的NCV实用!当然,C+贵一点

晚上好!好的!C+带温度,b+带NCV.

网友:
感觉136+自动档的好慢,还不好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136自动档的好慢,还不好33+

136和136+是两种表

网友:
看你是否需要量温度。我不量温度,ncv更适合我,选的b+。价格差别也基本上就是根热电偶的钱。主要还是看功能。电路上我对c+的冷端补偿还是不甚满意

网友:
问问是看坛友说b+测电容速度快买的,确实贡献很大。NCV从来没用过,也没在意,测温用途也不大,c+贵才买了b+。

网友:
136B+带NCV.136C+带温度测量。如果是电工,前者比较合适,如果是玩电子的,后者更好些,因为折腾电子,需要测量温度的场合多了。

网友:
看你是否需要ncv,作为万用表,我觉得ncv挺实用的,如果你是电工,首选b+

楼主:
各位早上好!感谢!就是平时用用!100内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推荐的?现在这块胜利的。没用多久,前面的面盖都开了!另外主要的没有测电流的!

网友:
一块是不够用的,再买带ncv一个钳表,

楼主:
各位师傅有人用过这种万用表吗?中午在深水鱼看到的!

网友:
就差10块钱,这纠结的实在是,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有人用过这种万用表吗?中午在深水鱼看到的!

这表的核心是max133很好,档位转换是波段开关也很好,但是Omegasys是个搞实验室仪器的,搞出的万用表,特别偏重测温,如果你要是特别看重温度测量,这表还行。如果测电为主还是三思,用起来不那么顺畅。我也搞了块这表,玩玩可以。干活别扭。
136+对于入门是很好的了。我看的国产表不多,看得上的更少。如果干活,4000字的福禄克15b/15b+未必赶得上136b+好用。我个人而言,不喜欢136c+的温度测量补偿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的核心是max133很好,档位转换是波段开关也很好,但是Omegasys是个搞实验室仪器的,搞出的万用表,特 ...

早上好!谢谢!已经买了136C+.

网友(2024-10-23):
这个个型号卖火了。百元卡的很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有人用过这种万用表吗?中午在深水鱼看到的!

这玩意说实话,最适合的场所是生产线测温,这货自带电源输入口,连电池都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的核心是max133很好,档位转换是波段开关也很好,但是Omegasys是个搞实验室仪器的,搞出的万用表,特 ...

那个波段开关,还有排阻,基本都是低端表见不到的玩意,用料非常奢侈

不过做出来的东西实在是一言难尽,超级不好用

网友:
看你万用表的包里是否放一杆城阳电工网红电笔了,放的话就买C+带温度的。不放的话买B+,温度实用意义大于NCV,因为NCV是宏观判断(定性的)可以替代,温度探头实打的精准设备(定量的)不好被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