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软路由,wifi6能稳定支持全屋智能怎么选路由器啊

楼主(2023-06-09):
自己配了个x86的软路由。用的是h67+e3 1260l的配置绝对够用了,现在新家是全屋智能不少wifi设备,都是2.4g入网,便宜的wifi6路由器多半是阉割2.4ghz,难搞哦。而且我的还是需要多路由组ap mesh,现在看上了tp的5480,可是价格太高不符合垃圾佬精神啊。。

楼主:
现在主路由是x86软路由刷ikuai,2.5g网口接内网交换机腾达tem2010f电口,下面准备挂两个路由器组ap mesh,房间里面都有预留网线和单独拉光纤,主要的烦恼就是无线网应该怎么弄动不动就三四百的路由器好贵阿,有没有经济点的解决方案能同时搞定2.4和5g的覆盖呢

网友A:
线到位就AP+AC,不到位就MESH,反正智能基本全是2.4G,没得商量。

网友:
这个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到位就AP+AC,不到位就MESH,反正智能基本全是2.4G,没得商量。

主要是网线都留在86盒里面,只能用86ap,怕发热量大。而且ap+ac还得另外加个ac吧,有线mesh就比较方便些现在的路由器几乎全部阉割2.4g,太不友好了

网友:
智能设备基本全是2.4G。成本控制,,像有网口的,我都是另加个一个5GWIFI路由器中继,速率强多了

网友B:
h67+e3 1260l这软路由耗电如何,,

网友:
要是多台设备做AP就没必要考虑功率大小,重复覆盖区域大了反而不爱切换,用着糟心,有时候还得适当调低功率,想实惠就挑便宜的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67+e3 1260l这软路由耗电如何,,

我用的山寨全汉150w小1u电源,待机功耗40w左右,跑Windows系统也不会超过60w,要是换成dc atx直插电源或者好一点的电源,功耗肯定还能低很多

网友:
学习来了,家里也有一个,回去试试

网友C:
功耗很大吧,我有个四盘的视频服务器用的E3 1235很耗电,卖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很大吧,我有个四盘的视频服务器用的E3 1235很耗电,卖不了几个钱

你的tdp是95w的肯定耗电啊,我的tdp只有45w,比原来的i3 2100功耗都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