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100磷酸铁锂电池亮红灯

楼主(2023-06-09):
两个南都48100磷酸铁锂电池,去年换的,用来抗旱的,去年都正常使用,现在一个正常一个亮红灯,抽水时发现一个5千瓦逆变器冒烟,拆开着是烧了两个大电容。另一个6千瓦逆变器经常保护,两台机是同时开的,一个带1.1千瓦水泵,另一个是1.8千瓦水泵,后来发现是一个电池亮红灯了岀现故障了,顶复位键可以正常亮绿灯电压57.1Ⅴ,一开逆变器就亮红灯,求助各位这是电池哪里坏了?发电系统是48块板有250瓦也有260瓦单晶多晶都有,3个70安mppt控制器。

网友A:
电芯或逆变器问题白

网友B:
拆开,测量每个电芯的电压看看

楼主:
拆开了,电极不是朝上不好量电压,等下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测量每个电芯的电压看看

电芯在3.35至3.7之间,请问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或逆变器问题白

逆变器没问题,电芯在3.35至3.7V之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逆变器没问题,电芯在3.35至3.7V之间,有没有问题?

有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大问题!

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器没问题,电芯在3.35至3.7V之间,有没有问题?

明显是不均衡了,电压差的那么多

网友D:
测单电芯内阻,内阻都差不多,单电芯做平衡充,估计个别电芯电压低的内阻差别太大,容量变低造成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单电芯内阻,内阻都差不多,单电芯做平衡充,估计个别电芯电压低的内阻差别太大,容量变低造成保护。 ...

给电池装个主动均衡器行吗?

网友E:
这种基站电池肯定带充电均衡的,你看看是不是电池老化了,冲完电对每个电池进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基站电池肯定带充电均衡的,你看看是不是电池老化了,冲完电对每个电池进行测量。 ...

这种电芯用什么充电器充?手机充电头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芯用什么充电器充?手机充电头可以吗?

充到猴年马月,但是手机充电器也不行,再不济也得搞个锂电池充电器啊,电流太小,500ma 的一块电池充200个小时吧

网友:
参照对照表也能看出是电芯问题,估计一放电有个电芯就保护了,这种不适合大功率放电吧,你这放电电流都要50A了,电池玩费了,一个半小时就放完了,多搞几个并联放电才行

网友:
哪里整的这电池,我也想整几个玩玩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逆变器?水泵启动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逆变器?水泵启动电流有多大

5千瓦光合硅能的工频逆变器,另一台6千瓦组装的工频逆变器,水泵启动电流不懂看,名牌上新界1.1千瓦额定电流9.2,1.8干瓦是14.4,太阳大的时候可以启动两台1.1一台1.8千瓦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