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个锂电充放电系统,装到电动喷雾器上

楼主(2023-06-09):
老父亲的电动喷雾器,铅酸电池使用时候很容易过放电,再加上冬天闲置,基本一年不到一块就坏了,原带的还好点,重新换上的就更差劲了,老父亲多次说电池不抗用,上次另一个喷雾器已经换上星恒大单体三串了,,这个是买的拆机重新匹配的18650动力锂电池。简单焊个充电一体板,改天买个外壳装起来,换到喷雾器上

卖家帮忙分容焊接的电池组,三并三串

之前拆下来的保护板,有点锈蚀,测试了下,不影响使用

依次0V,3.7V,7.4V,B+焊接好,用12.6V充电器激活一下

充电器开壳打胶,准备集成到喷雾器上。

后来想了下还是外置,电池正极输入输出公共端加上个保险丝

测试好,电路板打胶,晾干改天装上。

家里杏子快熟了,黄澄澄,招来几个小鸟整天偷吃。。。。看不住啊

网友A:
杏特别爱生虫子

网友B:
充电器还是外置,维护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杏特别爱生虫子

相对于桃子,杏不易生虫啊。再说,都快成熟了,不能打药了

网友:
套袋解决99%问题

楼主:
太多了,套不过来了。。。。。。这还是摘了好几斤的之后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还是外置,维护方便

对,我想了下确实还是外置安全的多,内置容易进水,直接220V进喷雾器危险系数高

网友:
还是自己会搞有意思啊

网友C:
你这充电器也太危险了,插头都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充电器也太危险了,插头都不接

测试用的,本来打算集成到喷雾器里,后来想想还是换个输出头,外置好一些

网友D:
铅酸电池没那么不堪吧?我每次用都是两台轮流喷 一次打8-10桶药 快三年了 电池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没那么不堪吧?我每次用都是两台轮流喷 一次打8-10桶药 快三年了 电池都没坏 ...

从没超过5桶药,换的新的更差劲,你这个啥电池这么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没超过5桶药,换的新的更差劲,你这个啥电池这么好用

我是用调速器 不要直接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调速器 不要直接开开关

压力小了好用么?,我看新款喷雾器都是调速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小了好用么?,我看新款喷雾器都是调速开关

喷药效果的关键是喷匀 不是快慢

网友:
看起来耐用了

网友:
铅酸电池就怕放,一放就坏掉,不如锂电

网友:
我单位5年前买的两个电动喷壶现在还正常使用。

网友:
实现电气化了

网友:
不错不错,充电器要外置,觉得不好可以留平衡接头。试验时安全措施要做好,不接插头要小心呢。